三星R440 开机死机。蓝屏,换显卡

楼主(2016-06-23):
三星R440   板号:ba41-01298a
刚试机的时候= =以为温度高,清理后,进不了系统了,蓝屏报错ATI驱动。然后我看到了花屏= =
报价后
加焊了一次显卡= =这下搞大了,不亮了= =看电流已经亮了。跳1.8A了,外接果然亮了。不过依然是花的= =
炸了炸了。再来一次= =问题依旧。
显卡型号0774009,这破卡= =
不查屏线查数据线值17.18.19.20.21.22.23.24都正常417.电压0.85。这不是输出了吗= =?,1脚VDC_LED 没电,4脚LCD3_BKLTON 3.3。25,26,27,28,29都有3.3 ,强行接通19V,依然不亮
惹毛了= =直接换了一块显卡。上电电流正常,依然不亮。外接还是花的= =
显存问题么= =?可是为啥换了一个还不亮。淡淡的忧伤。
插上屏线继续测,17.19.21.23 电压只有0.25v,27.29脚LCD_VDD3V,只有0.3v
心想花屏估计是显存了,干显存= =8颗全部加焊动了,上电外接依旧花屏。
炸了= =求大师指点

ba41-01190a

网友:
花屏是竖条,红色的竖条。一段好,一段红,一段好,一段红,这样的花

网友:
LVDS阻值打一下。

网友:
= =打过正常。

网友:
显存没有排除

网友A:
a卡有的显存坏会导致内接不显外接花屏

网友:
显存供电或者显卡背面的小电感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B:
显存或才掉件了。。干显存就折腾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卡有的显存坏会导致内接不显外接花屏

三星k4w1g1646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或才掉件了。。干显存就折腾人了,

= =还真掉了一个,是显卡背后的电容,装上,依然不亮。

网友:
这个一般都换了,还不好, 你还不考虑换班

网友:
板有没有变形,还是再换一个卡吧。有铅的才不会吹坏哦。

网友:
搞个鸡蛋啊,0774009换掉!!!

网友:
好的,赞一个

网友:
之前查过各种条件,都正常,LDVS阻值电压都正常。还不亮
哈哈哈哈哈哈,修复完成= =怎么修复?
上电不亮,点着= =看了一会手机,然后看到冒烟了= =吓死宝宝了。
就看到一个显存边边冒泡泡。(之前加焊过),就它了,换掉= =刚好料板有三星k4w1g1646e
换上。先外接= =正常了,好开心= =
插上屏线,亮了。= =
感谢6L的指点

网友:
  显卡 换 过了吗

网友(2016-07-31):
楼主的哪颗显存挂了?我的也是外显内不显,有红色竖纹显卡换了一个鸟样,怀疑是显存但测不出那个坏了

网友:
考我的一样故障 没敢下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