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笔记本故障

楼主(2016-06-23):
  最近的确不是忙,恶劣天气搞的心情沉重,接到一同行机器,联想U460,屏幕抽线,很明显的屏幕问题,同行说重新插屏线不行,是不是屏线问题,留下机器,测试是屏幕,发了两张超薄的屏幕,换上开机先白一下屏幕,往后都显示都是好的,以为是定的屏幕不行,从所有同行手里调了N张现象一样,都是先白一下屏幕,无语啦,换回去原来的就可以,无语
  拆机没有发现进水痕迹,找了份图纸,对比着原来的屏幕,一一测试电压,都是正常的呀,又多测了一遍,发现问题:INVPWM这个信号在开机一瞬间会出来,然后降到0,然后再出来,电压是3.3V,原屏幕是开机一瞬间2.0然后是3.3,正常,新屏幕是一瞬间3.3—0—3.3,白一下屏幕,找到这个信号,最后发现是南桥控制的,果断刷了个BIOS   ,此变态机器修好,换一个屏幕浪费我那么久的生命,发这个帖子也是为了让遇到同样问题的少走弯路,多谢大家指教拍砖
  附上BIOS

联想U460 独显 版号LA-5941P BIOS.rar

网友A:
有时候程序坏了 就是那么蛋疼

网友B:
BIos是所有机器的通病

网友C:
以后修机注意了,谢谢楼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后修机注意了,谢谢楼主

你是来灌水的吗  都谢谢楼主为何不给楼主加分 好歹鼓励鼓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来灌水的吗  都谢谢楼主为何不给楼主加分 好歹鼓励鼓励

你才灌水  给过分了,你给了吗

网友E:
这款机器BIOS坏的比较多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F:
维修的,哪了坏就从那查毛病,支持楼主按套路来

网友G:
我看了很多都是高手啊,都是别的同行拿给你们修的,难道自己就没有生意啊,还是从另外的角度证明自己比别人更有水平。怪啊。。。

网友:
学习了 以后还是要多交流

网友H:
BIOS故障真是会引起各种奇葩现象。

网友I:
这个信号不正常,进系统或者关机的时候应该也会白屏一下吧

网友:
楼主也是有耐心。

网友J:
还是要考虑先软件,后硬件的原则啊

网友K:
现在的BIOS好奇葩    e431屏暗刷BIOS也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才灌水  给过分了,你给了吗

哈哈  没分加了  要有分早加了  刚给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程序坏了 就是那么蛋疼

遇到过好多奇葩问题是程序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是所有机器的通病

这样我们干维修的才有饭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修机注意了,谢谢楼主

多多支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才灌水  给过分了,你给了吗

别吵别吵,不要搞坏了咱们坛友的纯真情怀,给分我请各位吃大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机器BIOS坏的比较多

不过这个问题还是头一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的,哪了坏就从那查毛病,支持楼主按套路来

主要是实在闲的难受,才去静下心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了很多都是高手啊,都是别的同行拿给你们修的,难道自己就没有生意啊,还是从另外的角度证明自己比别人 ...

我们这边接的同行都是乡镇上的,只会销售忽悠,别的问题啥也不懂,还是会送到我们这样的维修点,主要是现在生意惨淡,就靠一些同行接济,一般的客户现在都学精了,价格不合适直接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BIOS故障真是会引起各种奇葩现象。

还遇到过所有的USB不能用的,也是BIOS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信号不正常,进系统或者关机的时候应该也会白屏一下吧

进系统和关机都是正常的,只有开机一瞬间是白一下屏幕的

网友:
因为实在闲的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是要考虑先软件,后硬件的原则啊

主要是现在好都机器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的BIOS好奇葩    e431屏暗刷BIOS也是通病

遇到机器一般的只要不是进水短路先刷一下BIOS

网友:
BIOS还影响屏幕呀

网友L:
这种瞬间掉电的只能用示波器测出来,像3/5v被温控信号拉低掉电一样,没波波用表测不出来

网友:
学习了  第一次遇到

网友:
又是捡钱的货,。。。

网友:
不查怎么也想不到会是程序问题

网友:
BIOS问题会导致各式各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瞬间掉电的只能用示波器测出来,像3/5v被温控信号拉低掉电一样,没波波用表测不出来

不是掉电的,是电压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  谢谢分享

加加分,多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