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维修台式电脑和笔记本有必要备齐一套CPU假负载和打值卡,诊断卡吗?

楼主(2016-06-23):
如题维修台式电脑和笔记本有必要备齐一套CPU假负载和打值卡,诊断卡吗?  给个建议

网友:
求告知,求回复

网友:
CPU阻值卡有必要的,内存阻值这些对维修都有用的

网友:
修台板很少用打值卡,30块钱的买卖三板斧劈不死就放生。
笔记本的还是需要的

网友:
笔记本看电流的多

网友:
需要的,特别是没图纸的板,没东西,测量点都不好找。

网友:
做维修工具不齐怎么做

网友:
台机板修同行已经算不来了

网友:
台式的貌似用处不大

网友:
一个万用表足矣,最关键是把关键测量点记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