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AMD3 MS-880GM-E41

楼主(2016-06-23):
故障;不触发点开关无反应

1;查IO的待机供电 IO型号F71889F 待机电压3.3V正常。

2;RSMRST# 待机电压好信号 0.6V 不正常 断电IO脚RSMRST#阻值47不算短路也不算正常 正常一般都是100多

  打开图纸看看RSMRST#是否有上拉电阻给这个信号上啦 查图纸找到了RN9这个排阻 测量RN9的8脚也是0.6V 测量5脚有3.3V

这样看来问题就简单了 排阻坏/IO内部拉低/南桥坏/ 只有这三种可能 我一个一个来排除 先换排阻故障一样 换IO成功 跑马开机。

网友:
不错,RSMRST不正常会造成不触发,南桥发不出SLP_S3

网友:
怎么没有图纸????今天我用手机看的时候有图纸的,怎么取消了,谁下了,发给我QQ:1850675986

网友:
反正换个排阻  换IO不行这板直接放弃换桥没有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问别人要了两张,分享给大家

这个论坛本来就有的啊

网友:
楼主这个修机的速度就快啦。一下子就抓到了rsmrst#。加分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