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G60JX 开机慢

楼主(2016-06-23):
收到一台ASUS  G60JX  的机子,接到机子上电判断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  电流上到了1.8A  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是显卡问题。第二次上电的时候因为手里忙着  回来的时候亮机了。然后又试了一下,原来不是不显示 ,是开机慢。  开机慢一般是BOIS  和pch的问题,刷了2个BOIS还是一样,pch加焊了也不行。最后是pch换就好了,桥是hm55的  , 好了,上图和bios: G60JX MAIN BOARD REV 2.0 原机独显BIOS OK(显卡N11E-GS1-A3

网友:
显卡是小板的

网友:
下载个试试看。

网友:
机器很不错,都好久没有换过桥了

网友A:
你怎么就知道是桥的问题引起的开机慢?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还第一次遇上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显卡颜色我也是醉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经验维修就是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就知道是桥的问题引起的开机慢?

经验。。。

网友:
牛人啊,经验丰富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技术高呀

网友(2016-12-28):
桥会引起开机慢,还没遇到过,长经验了,

网友(2018-04-26):
收藏 一下。这个问题,不光是开机慢,运行也慢 吧。

网友:
这个板子南桥出问题是很常见的,之前我有一块不过内存。也是做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