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待机芯片

楼主(2016-06-23):
华硕 待机芯片发烫  没图纸  没点位   20 ed
第二排写着m1a  还是n1a  还是w1a  看不清

网友:
你先量供电是不是19V,LDO5V有没有,LDO3V有没有,没图纸也可以量的,这些电压都会连个电容的,在待机芯片周围一圈

网友:
后级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