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秒杀七彩虹H61不触发

楼主(2016-06-23):
客户送修一台不触发主机,主板是七彩虹H61 具体型号没在意,报价留联系方式送走客户,拆出主板,直接上电检测,开关针 32.768、跳帽都正常,下一步就是看IO触发条件了,IO是NCT5532D,29脚到开关针有高低高、28脚是到南桥的也有高低高、31脚是南桥发回的有3.3V正常、30脚是到ATX绿线的,不管按不按开关都为0V,正常是不按开关是为5V高电平,按开关31脚收到南桥回来的高电平后IO30脚内部接地拉低绿线。

显然30脚是问题的根结所在,开始从30脚跑线,30脚是直接进板层了表层根本看不到一点蛛丝马迹,用铜刷全板扫一边,楞是没一点踪迹;再从ATX电源绿线反过来跑,找了一的电阻R354,另一端连R352到紫5V,这2个电阻应该是限流和上拉的。

还回到IO30脚,对地打阻500多,按开关对地打阻为0,看来触发是没问题的,肯定是板层断线了.

不管了直接从IO 30脚飞线到R354/R352两个电阻之间,

飞的有毛躁哈,不过难看点肯定管用牢固。按开关亮机!

没什么技术含量,仅供小小白们参考之用。

网友:
这个板绿线断线不知道是不是通病了,我是遇到了一台

网友A:
IO到绿线断线了吗?还是

网友B:
最近我也遇到很多PSON断线的。。。H61 华硕  映泰B85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修到过,直接打绿线体值就知道是断线了。可能是通病哦

网友C:
其实不用这样搞啊直接ATX14飞io ps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用这样搞啊直接ATX14飞io pson

不上拉不限流恐怕用不了多久得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到绿线断线了吗?还是

是的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也遇到很多PSON断线的。。。H61 华硕  映泰B85

现在的新板好像都很脆弱啊

网友D:
主板线路过细,诸多机箱不合格,共振严重,风扇平衡度不足,固定主板螺丝未达到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线路过细,诸多机箱不合格,共振严重,风扇平衡度不足,固定主板螺丝未达到平衡。。。。。

分析的透彻

网友:
佩服佩服。。谢谢分享

网友:
小白表示看不懂

网友:
这主板板修的嗷嗷叫啊 厉害

网友:
这么飞线太难了点,不过客户没意见就没问题

网友:
很多的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多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7-05-31):
通病了,我也碰到过好几台了,都是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