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G 版号ZQ9 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23):
最近修宏基的机器有点不开心 好些都被上家搞的稀巴烂!修的实在是郁闷!希望一修没把握修好的 不要瞎动大芯片!
-------------------------------------------------------我是分割线-----------------------------------

接机上电 0.04A 待机偏高 不触发 有微短 拆机目测 灰尘一片一片的 触摸板左键位置有进水!刷子 洗板水伺候 待机芯片都黑黑的 周边的二级电压转换管全部粘上了一层厚厚的水和灰尘混合的垃圾!别提多恶心!先把看到的腐蚀区处理: 二级转换的220 105 打阻值全部无穷大 其中PR140这颗电阻的焊盘腐蚀掉了 装件飞线!线性电容黑呼呼的 不管他坏不坏 先换了

处理干净 打值3.5v电感偏低37欧姆 线性直接短路 摘了芯片 不短路了!此芯片用料是RT8206b 这个芯片没有备料 找料板 料板有一个RT8206A 看了下脚位图 基本差不多 焊接上试试吧 上电

测量主供电正常 线性开启不正常 拆掉上下拉。测量上拉电阻无穷大 下拉电阻正常 上拉电阻焊盘掉了!开始找料板 说实话 这是一个艰辛的旅程 基本被拆完了 找遍料板该位置的电阻 没了 只有瞎搞了!下拉电阻150K是正常的 移位至上拉电阻 大家都知道料板上找一个近400K的电阻有多难 然后在料板上测量差不多的电阻 找到一个50多K的 算了一下 差不多 近5V左右的电平 既然是瞎找那肯定是试试性的!装好电阻飞线再上电
附上元件位置图:

附上亮机图:

维修不易 发帖亦不易  动动小手加个分 给个鼓励吧!谢谢各路大侠!

网友:
支持楼主,我来占沙发,希望楼主多发贴,供我们学习

网友:
技术不错 像你学习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修电脑最怕的就是被上家修,上家修不好还可能动手脚

网友A:
这个机子就是这块爱进水,我这里有一台也是这里进水,还等答复修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就是这块爱进水,我这里有一台也是这里进水,还等答复修不修

预祝你收米成功

网友B:
给你讲个更恶心的,去年呢·有一款机器也是进水了,妮玛,知道是什么吗,呕吐物啊,喝酒喝多了吐到上面去的,幸好拆开了,老板才告诉我的,最幸好的是,不是我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讲个更恶心的,去年呢·有一款机器也是进水了,妮玛,知道是什么吗,呕吐物啊,喝酒喝多了吐到上面去的 ...

我这台也很恶心 反正我中午没有吃东西!

网友:
李大侠的葵花宝典已经练到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我相信在N年后的今天,,,你将打败孤独求败,,,,

网友:
这段时间进水机器有点多啊。手上有一台还没有着落,等客户考虑换板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分享的经验不错

网友C:
400K,499K的电阻真心难找,但进水确偏偏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0K,499K的电阻真心难找,但进水确偏偏容易出问题

这就考验胆量的时候了!!

网友:
这台机器就是容易进水,我也修过就是待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