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220I 无线网有时可以 有时认不可以 不可以时会有!号

楼主(2016-06-23):
我有一台联想 X220I的电脑 无线网有时可以 用没有问题  有时候会自动掉线  掉线会有!号  换过系统 一样的

无线网卡重新清洗插了一样   这样的问题 会是无线网卡问题 还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那个大哥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是那个问题 告诉小弟一下 现在没有无线网卡换  所以不确定要不要买一个换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无线网卡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最后是别的本子上换个来试下

网友:
你无线网稳定吗

网友:
换网卡边上的长的芯片

网友:
先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接口虚焊了呢?

网友:
楼主运气不好,我每次擦一擦都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