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中。。。。。。华硕F1A55-M LX3主板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6-06-23):
华硕F1A55-M LX3 进PE死机,进系统死机,进BIOS死机。不超过两分钟就会死机。已刷BIOS。在线求助。。。。。。
刷BIOS

网友:
换U试试遇到过一次

网友:
死机的时候测过电压没有 同学 温度咋样 ?

网友:
进BIOS里面看看电压检测正不正常???

网友:
修到过cpu坏引起这种问题的,还有usb不过也会引起

网友:
把外设拆了看看我以前有一台就是拆网卡好的

网友:
会部会是电容滤波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