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29

楼主(2016-06-23):
故障  灰屏    屏 屏线 都换了还是一样   独显断开还是一样  显卡加焊还是一样  测屏线接口  4组电压 阻值  电压都有 EDID 也有  就是灰屏  BIOS 也刷了 还是一样  哪位大神遇到过

hp14-n014tu_(DA0u81MB6C0)_REV.C.pdf

网友:
没人么  自己顶个先

网友A:
不排除桥的可能   查下LVDS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桥的可能   查下LVDS输出

查了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