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0003笔记本不触发,插电0.012,0.023,十二按开关秒钟后回到0.010在 按开关一样

楼主(2016-06-23):
联想20003笔记本不触发,插电0.012,按开关0.023,十二秒钟后回到0.010在 按开关一样,3V 5V正常,开关键电压19V,按开关后变3.3V,开机时EC的第100脚RSMRST#信号有高电压输出,117脚PBTN_OUT#开机有高电压输出但是没有跳变 现象,不知道是否正常,EC供电正常37脚EC_RST#正常EC_RSMRST#正常,但是南桥的SLP S3\S4\S5 一直低电压,南桥供电正常,不知道南桥会不会有问题,
EC的116脚SUSP#也无电压输出,但是EC的95脚SYSON信号有高电压输出,Q21脚位 SYSON#有变化,PU6芯片1.8V EN1脚有电压+1.8VP正常,24脚EN2 SUSP#无电压输出也无短路,到此没了思路,按说没有SLP信号后续SYSON和SUSP都应该没有的,此时故障在EC还是南桥,他们各自工作条件都满足,望高手指定分析一下是哪里忽略什么忘记查了吗,

网友:
补充一下按按键后过一会会回到待机0.011,板上各电压端未见短路

网友:
建议你打一下双SLP的阻抗

网友:
PBTN_OUT#开机有高电压按开关但是没有高低高 现象,可能EC这边没满足,有示波器来判断一下就更好。

网友:
SLP信号脚阻值正常,PBTN_OUT#信号在拿掉EC的晶体的时候开机有时候信号是高低高状态,只是偶尔几次正常,有时候开又直接高电压,更换晶体或者装上晶体都是开机直接高电压,在拿掉晶体PBTN_OUT#正常时SLP信号依然没有,现在拿掉EC准备更换后在看效果,有进展在告诉大家先感谢2位热心建议,祝日后修机一切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