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R330双闪同时闪

楼主(2016-06-23):
爱普生R330开机墨水灯和进纸灯同时闪,伴随着走纸滚轮转一下!电脑就报致命错误!用清零软件检测打印机信息,如图:清过走纸传感器还有光栅盘盘边的传感器都不行,用万用表测试这两个传感器均正常,有电压变化,喷头底下的纸张检测传感器未拆开只是用棉签清洗,清洗后都是一样,以为是主板的问题,订了块主板装上也是一个鸟样,顿时无语了!有遇到过的人可以进来看看!

网友:
清零看看是不是非墨满

网友:
清零过了,也是一样!

网友:
机架上的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A:
从你这个信息看,是走纸电机的传感嚣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你这个信息看,是走纸电机的传感嚣故障

你说的是靠近走纸电机的那个传感器吗?我测试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靠近走纸电机的那个传感器吗?我测试是好的!

你如何检测这个传感器是好的,

网友:
就是通电时手动测试,用东西挡住中间然后放开,电压从3。3V变为0。4V这样 ,有电压跳变应该正常的吧!

网友:
前两天也接到R330 双灯同时闪,没搞好,感觉应该是机械方面有问题,

网友(2016-07-25):
爱普生的机子老爱双闪,但注意观察会发现虽然都是闪,但有快闪和慢闪,各自代表的意思也不一样!

网友B:
我的开机双闪问题解决了,是光栅盘那个传感器坏了,导致光栅盘转一圈就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开机双闪问题解决了,是光栅盘那个传感器坏了,导致光栅盘转一圈就停了!

用万用表测传感器虽然有高低高变化,但感觉测量法不准,上次有台MP288,我测传感器也是好的,但最后又也是换传感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