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R 外接卡LOGO 内接没显示

楼主(2016-06-23):
K45DR 版号DAOXY1M6EO 外接显示卡LOGO,内接不显,接口少19V和3.3V,LCDVCCEN没有电压,以为短接U68的1脚和5脚就可以了·谁知道不行。EDID有波行,RTD2132S供电都正常,30,31脚连接到U48的5脚和6脚抓都也有波行,RTD2132S换过,BIOS刷过,EC换过,桥也换过,问题都一样,有没有人修过这机子?没头绪了

网友A:
修了这么多的本。从来也没修到华硕的机子,是广达代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了这么多的本。从来也没修到华硕的机子,是广达代工的

已经有了啦,广达 仁宝  自己产都开始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了这么多的本。从来也没修到华硕的机子,是广达代工的

那是你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有了啦,广达 仁宝  自己产都开始有了

华硕的机子,仁宝代工的见到很多啊,就是没看到广达给华硕代工

网友:
我也遇到了  去解决

网友:
这机器问题我知道,是U68的问题

网友C:
这机器是U68屏的3.3V没有导致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是U68屏的3.3V没有导致不亮

我已经短接了·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LCDVCC_EN

网友D: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问题,解决不了!!!

应该是时序问题··但是不懂。。

网友:
没遇到的还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