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EV 3.0上电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16-06-23):
前几天接一主机,上电反复掉电重启.主板技嘉GA-H61M-DS2 REV 3.0.一看到技嘉板第一反应是BIOS.但是我自己碰到的还没有哪片技嘉板是刷BIOS刷好的,所以这次就不刷了.直接拿表测各组电压.发现CPU没电压.反向找电压.测DU1的各组条件.发现9脚没电压.由VTT PWRGD提供.图纸上搜VTT PWRGD.找到一个三极管,板上没有元件号,表笔一通乱扫找到了,果然被拉低了,拆掉这个管子,能点亮,关机后会自动开机.换边上的W1P小管后正常.

网友:
电源IC 的开启电压被拉低  很经典的故障  还有2分加给你了

网友A:
这个主板是没有EN开启信号,如果有EN信号一点零几   还是不出CPU供电  这个主板就真的很难修了。。

网友:
现在的板子好多都没有位置好,有图纸不好修

网友B:
关机后会自动开机.换边上的W1P小管后正常
是那里的管子 有啥作用??

网友C:
就是一个NPN的管子坏了拉低了EN是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是没有EN开启信号,如果有EN信号一点零几   还是不出CPU供电  这个主板就真的很难修了。。

是啊。H61最怕没CPU供电了。。修的好累。

网友:
技嘉的BIOS确实很少坏的  坏的都是小元件

网友:
那是q40那个w1p了。cpu芯片开启不正常。谢谢了

网友:
上点实物图会更好!  反正我队H61的没辙呜呜呜 - -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学到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机后会自动开机.换边上的W1P小管后正常
是那里的管子 有啥作用??

在排查的时候拆掉Q40能亮机,但是关机后会再开机,所以怀疑是W1P坏导致5V没有被拉低使Q40导通拉低了VTT PWRGD.换了W1P后一切功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NPN的管子坏了拉低了EN是把?

应该算是只不过芯片上不叫EN而已,原理应该是一样的,现在的板没点位图找原件麻烦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