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7A 闪屏 差点误判

楼主(2016-06-23):
型号: 联想昭阳E47A
故障:开机一段时间会自动黑屏后又 闪屏
维修思路:开始以为是送钱的机器 打算换个屏,就OK 换好屏后开了10多分钟后又是老毛病了,而且闪了一下又好了,好纠结啊,顿时脑子短路啊,
中间是各种曲折和无奈啊,测了半天在这里就不做赘述了,
说一下最后吧,原来是屏上的一个1.5V的电压不稳定造成的,闪屏时是0.85v  最后是从屏上飞线搞定的,虽然不是多大的技术难度,但走了很多弯路
最后开机测试了一下午都没事,到此才拿给客户
反思:闪屏机器一般情况是屏线松动或老化造成,也不排除屏的可能,缺型号的不稳点的,也有一部分希望大家留言哦,也作为自己修理的点滴,附上飞线图,
(手工有点差大家见谅)

网友A:
屏上的一个1.5V的电压不稳定造成??

不知道这个1.5V是什么  截图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上的一个1.5V的电压不稳定造成??

不知道这个1.5V是什么  截图不是很清楚

好像是个开关信号

网友B:
最后两分给你了!                              确定不是屏线断了么 ?

网友C:
手工差不差不知道  这相片质量也太差了

网友:
什么1.5V 造成闪屏啊?

网友:
40针LED接口定义上面好像没有1 。5V供电,求真相

网友:
搂住,1.5V的是酥麻信号?

网友:
说详细点可好

网友:
1.5V是集显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两分给你了!                              确定不是屏线断了么 ?

屏没断线,测过的

网友:
楼主相片像素有点低,图纸截个图也可以啊

网友D:
技术不错又是捡钱的啊~~~~

网友:
屏一般都不朽

网友E:
换屏也不行?难道两个屏都 是同一个地方坏了?

网友F:
会不会不稳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屏也不行?难道两个屏都 是同一个地方坏了?

屏没问题主要是主板有问题懒得修主板直接在屏上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不稳定呢?

用户现在都还没反馈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错又是捡钱的啊~~~~

这个真的不好捡啊

网友:
飞得一手好线,果然真赚到钱了。有机会也试试这飞线绝技

网友:
没注意到屏上有1.5v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换屏也不行?难道两个屏都 是同一个地方坏了?

主板有问题你修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主板有问题你修屏,,

人赖呗,拆主板多麻烦,

网友:
飞线飞得不错。

网友:
谢谢,还是有点小遗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工差不差不知道  这相片质量也太差了

是啊,手机太差了,赚到钱买个好点的,呵呵

网友:
修屏也算可以吧,不返修就行,其实应该查查是主板哪里的问题,主板没有拆开检查吗?

网友:
换新屏都不行,难道新的也有问题吗?

网友:
抖屏的怕也不好修吧

网友:
不是屏线的问题吗

网友:
开启不是3.3吗  1.5是什么

网友:
1.5v楼主不能说详细点吗,信号名字叫什么

网友:
楼主技术这心挺好!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闪屏的,但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我遇到一个一样的问题 正在修理中

网友:
能修好就好。

网友:
1.5V的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
屏上有个1.5V吗

网友:
屏上面有1.5V?有没有看是什么信号

网友:
屏上面1.5V是什么供电的?

网友:
电压不稳定

网友:
这相片质量也太差了

网友:
好像没有1.5V吧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是不是屏线断了呀?还是主板有问题呢

网友:
不会修屏、直接报客户换

网友:
1.5是什么信号 那来的1.5V

网友:
反馈电压吗.............

网友:
搞得可以厉害

网友:
修的利落,但缺型号的不稳点的是啥呀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还是主板问题,屏高压控制信号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 背光问题也会导致闪屏

网友:
屏上1.5v做什么的啊

网友:
屏幕上有1.5 ??

网友:
去掉一个屏亮度控制的一个小MOS管就好了,在屏口旁边,料号记不清了。

网友:
是背光开启不稳定吧 还是亮度调节信号问题? 1.5V 还真没遇到 除非是亮度调节

网友:
亮度的控制信号断线了

网友:
维修咋简单咋弄。稳定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人赖呗,拆主板多麻烦,
貌似屏线坏了

网友:
好帖应该说清楚 啊,雷锋

网友:
背光问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屏上1.5V的电压是干什么用的,楼主说明一下吧

网友:
胆大,心细,头脑清晰。维修真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