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41-00810a 电流到0.7a左右不亮

楼主(2016-06-23):
来的时候电流就是这  加焊了下显卡亮了一下 后来上bga加焊 也不亮 就订了几个显卡  回来之后更换新的显卡上去还是一个样  把显卡再次加焊 还是一个鸟样  再把显卡拿下来重新只求还是一个鸟样 他内内的  有几张图片浮上来帮我看看、

你看着叼主板 还是amd的南桥  跑马我估摸着已经过内存了 之后就不跑了电压直接掉下来了   大神呢  我看了下 这么大的论坛 我是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   大神?我呼喊着 我呐喊着 我的大神 出现啊 !!!

网友A:
什么鸟主板,看一下cmos 有没有电先

网友:
这个南桥也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顶一下,这个问题太麻烦了

网友:
这个很难修   这个板子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鸟主板,看一下cmos 有没有电先

网友B:
动了BGA可能桥都出问题了,看下CMOS电池

网友C:
好像是0.9的样子才亮机

网友D:
你给显卡加焊的时候是不是加热了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0.9的样子才亮机

1.2a才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给显卡加焊的时候是不是加热了桥

我用 带灯的测试内存卡 测试了  北桥没有虚焊 都跑马过内存 ,还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吗 ?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了BGA可能桥都出问题了,看下CMOS电池

我不是有张示波器的图吗 32.768正常

网友:
焊下桥试试

网友:
  仔细看显卡周围    在看显卡背面的小电感 有没有虚汗的了

网友:
AMD的机子··电池小2.8V这样就不会亮机的··前两天我有一台就这样··换COMS电池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 头疼

网友:
估摸着过内存可不行,你还是实测一下吧,抓一下波

网友:
这个板子容易变形的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