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 LE 不触发,求大神指点一下啊

楼主(2016-06-23):
型号:华硕M5A78L LE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
    上电测量数据,
    待机条件:
待机3.3V正常VCCRTC  3.3V.   RTCRST# 3.3v  32.768KHZ晶振  0.7V 0.33V(好板是 0.5v   0.34v)  TSMRST# 3.3V

     触发电路;
    IO是IT8728  上电顺序是:75(101)-72(101)-71(01)-76(01)

开关针电压3.3V    75(101)→72(101)→71(0无跳变)不正常,→76(1)

测得南桥未发出SLPS3#信号。打值为34 正常值为543(在好板上测的数据)

怀疑是南桥坏了。南桥在未触发的情况下问题有点异常,
更换南桥后

打值543.但是还是南桥未发出S3.翘起IO的71脚焊盘上为0V无跳变, IO的71脚有3.3V,但是用万用表的表笔去碰IO的71脚 主板会上电,IO的待机正常。
32.768KHZ晶振  谐振电容 有换过, IO有换过,

结果故障还是一样,
请问一下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有量到, 实在是不怎么该怎么去维修了,  求各路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IO到南桥的线路跑看看 前面条件都满足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到南桥的线路跑看看 前面条件都满足的话

具体是指72脚到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到南桥的线路跑看看 前面条件都满足的话

72脚到南桥没断线,  经过一个电阻

网友A:
不是没有S3吗  跑跑是不是桥到IO间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没有S3吗  跑跑是不是桥到IO间断了

没有断, 我跑了的, 把桥拆了, 我特意量了IO到南桥焊盘上的点, 是通的, 未断线

网友:
那就是桥没有发出S3喽 查南桥工作条件嘛

网友:
对照图纸查时序,查电路,电子理论基础不扎实。

网友B:
第二个待机电压正常不  1.2V

网友C:
装cpu没有有些板子不装cpu也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待机电压正常不  1.2V

是不是指图中的这个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cpu没有有些板子不装cpu也不触发

这个板子应该不装CPU也能触发吧,

网友:
看样子待机条件都正常了,接下来查触发条件和IO工作条件,测67/66   4/35待机和供电,85有没收到RSMRST#,触发时75有没收到101跳变,72有没把跳变信号送到南桥,这些都正常才出发出SLP_S3

网友D: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开机,出现不读内存。还很新舍不得丢。是不是有什么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开机,出现不读内存。还很新舍不得丢。是不是有什么通病?

通病估计也是座子虚焊了哦,当然可以查下是不是Vspd 电压有什么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