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PLUS V3 主板不触发,无法开机

楼主(2016-06-23):
P8H61-M PLUS V3 主板不触发,无法开机,主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亮的,应该是822排阻的信号不通过,但看主板就是找不到822排阻啊,各位谁能帮我找一下,点位图在附件

网友A:
待机条件都满足??? 怎么知道是822的问题 那么多822 指的是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条件都满足??? 怎么知道是822的问题 那么多822 指的是哪个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822坏了,维修这块我是一点也不懂,只不过看其他人都说华硕的822很容易出问题不开机,所以我就试试呗,至于你说板子上有很多822,那就没个换个变化就知道了,可我就是找不到啊

网友C:
怎么看到华硕就联想到822,呵呵,要查出病因要从时序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到华硕就联想到822,呵呵,要查出病因要从时序入手。

本人并不是做维修工作的,维修反面也不懂,,只能根据其他人说的最多故障原因去找,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822坏了,维修这块我是一点也不懂,只不过看其他人都说华硕的822很容易出问题不开机 ...

不开机有不触发 不跑码 你的是不触发要查待机条件 还有触发电路 待机条件正常的话 看看开关针有没有电压 到IO有没有跳变等等

网友D:
这板要装CPU才能触发的,装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要装CPU才能触发的,装了吗

这个是我拆下来拍的,在拍之前CPU,内存等等配件都在的,但就是无法触发开机信号,现在看看能不能修,毕竟也是老板子了,看论坛里好多说华硕822坏了开不了机,就试着修修看,但看板子就是找不到822的,其他原因引起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查,毕竟我也不懂维修这一块,只能看看是否是822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有不触发 不跑码 你的是不触发要查待机条件 还有触发电路 待机条件正常的话 看看开关针有没有电压  ...

其他原因我不懂耶不知道怎么查,所以维修822是否能搞好,不然只能买个新的板了,但现在问题是找不到板子上的822

网友:
先下载,备用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他原因我不懂耶不知道怎么查,所以维修822是否能搞好,不然只能买个新的板了,但现在问题是找不到板子上 ...

华硕的是822爱出问题没错 但是板上的822你都要全部换吗 而且你就822都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是822爱出问题没错 但是板上的822你都要全部换吗 而且你就822都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没办法啊,要是能找到822当然全部换掉,毕竟不懂维修;至于822排阻我还是知道的,看过论坛里的各个出问题的华硕主板型号的图,也看过淘宝里卖的822图,但修是找不到822(刚刚我试着找了一个我以前跟早淘汰下来的华硕主板,这上面就能找到822排阻)

网友E:
华硕H61的不触发还是比较好修的  就怕供电都有了  就是没有复位  不跑马 走走停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H61的不触发还是比较好修的  就怕供电都有了  就是没有复位  不跑马 走走停停

其他原因我不知道,毕竟不是专业维修人员,只能碰碰运气,看看是不是822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办法啊,要是能找到822当然全部换掉,毕竟不懂维修;至于822排阻我还是知道的,看过论坛里的各个出 ...

找不到那就是没有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那就是没有喽

不是吧,本来还想修修看的,现在既然是板子没有822的话,那只能买新的板了

网友:
不触发不一定坏的排阻的问题,老老实实查信号吧,

网友:
既然不是维修的,何必要和我们抢着饭碗呢。。。。我们苦的饭都没的吃,你就找个维修的修下吧多省事啊。
而且不是822问题你就把全板的都换了也没用。技术活不是没技术的都能干的。。

网友:
查下待机3.3V正常无查开机针电压正常无

网友:
是不是应该从条件查起~!

网友:
不能只会修通病

网友:
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