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 不开机

楼主(2016-06-23):
接到一台联想E430C,不开机,接电源测量电流0.02A,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06A停止,这样的电流,基本可以确定待机芯片3V,5V都可能没有发出,实际测量

PL401和PL402均无电压,测量RT8025的工作条件,16脚VIN 19.0V,13脚EN 3.0V 17脚VREG5 5.0V 8脚VREG3 3.3V,3脚REF和4脚TONSEL,14脚SKIPSEL都是2.0V,1脚ENTRIP1 2.0V,6脚ENTRIP2 2.3V(这两个脚有电压,说明PQ405A和PQ405B都是截止的),说明3VALWP和5VALWP电压发出的条件都具备,为啥没有发出呢?初始摸该芯片还有点发烫,本想直接换一个芯片,但是考虑还是仔细查查再说,测量PL401PL402对地电阻均400以上,说明不短路,断开PJ403和PJ402,插上适配器开机,发现电流明显大了,测量发现PL401上,电压为3.3V正常,但PL402上本应该5.0V的只有2.08V明显不对,用示波器测量发现PQ401的G极驱动方波完全正常,而PQ402的G极驱动明显不是方波,一个方波,后面带有正弦波的衰减样,这样的情况不要以为一定是芯片出了问题,往往是反馈等出了问题,本机反馈不多,容易查,很快发现PR403颜色明显不对,碰一下就掉外皮,直接用酒精请先后测量电阻为30K,看样子没坏,只是因为外皮腐蚀漏电,烘干后,再插上电源,测量PL402为5.0V焊回PJ403和PJ402,接上电源,按下开机键电流一路上扬,屏亮了,修复。

网友:
反馈导致的

网友:
反馈电路损坏导致输出异常

网友:
我的有3V 5V开到0.006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