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GVM 自动上电,跑完码后无2.5VSTR

楼主(2016-06-23):
插上电源就自动上电,能跑完码,跑完码听到滴一声后,无复位.无时钟.如图正常跑码和跑码后又无复位了.
跑码图

跑完码后

经测量,PS_ON从上电起就一直被置低.跑完码后.2.5VSTR无电压,导致VTT_DDR无电压.IO已换.现在不知查哪里的了.PS_ON到IO中间没有其它电子原件,本来应该是5V高平的为什么一直置低呢.
    然后就是2.5VSTR是怎么产生的.如图:

经测量,跑完码后,5VSB经过R544后无电压了,Q45 的G级和S极无电压,D极有3VSB.Q45的C极和R极均无电压.如果主板正常的话,这个2.5V是怎么出来的有点晕.

现在瓶颈了,望高人指点!

网友A:
由431产生2.5v基准电压提供给q45
q45将vcc3或3vdual   降压成2.5v
由r359  r361反馈使输出电压稳定等于2.5v

网友A:
这个电路就那么几个原件,换完也用不了10分钟,有时候懂手比懂脑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431产生2.5v基准电压提供给q45
q45将vcc3或3vdual   降压成2.5v
由r359  r361反馈使输出电压稳定等于2. ...

431产生的2.5v是哪里转换来的?如果是5VSB来的,我量了跑完码5VSB经电阻R554就没有电压了,如果由Q45的S极提供的电压,那Q45的G极EN都没有电压是截止的.这样S极也没有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就那么几个原件,换完也用不了10分钟,有时候懂手比懂脑快多了

Q46拆下来量了是好的,Q45已经换过了.

网友:
5vsb经r554限流后  给431供电      431输出电压由R脚的两个分压电阻决定

网友A:
q46是精密稳压源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测量好坏的

网友B:
你这测试卡好牛呀,哪里卖来的,多少钱呀,我也想搞个

网友C:
2.5VSTR这个是什么信号?    复位?

网友D:
ec51电容坏,漏电泄掉了5V,再431坏也可能,先查电容再查431,因为楼主电学基础太薄,看不懂电路图纸,没办法分析电路原理,结构,和走向。

网友D:
ec51电容坏,漏电泄掉了5V,再431坏也可能,先查电容再查431,因为楼主电学基础太薄,看不懂电路图纸,没办法分析电路原理,结构,和走向。       5V经过电阻降压限流,下面小电容稳压,给q45一个稳定电压,开启q45,q45开启后S脚与两个小电阻产生分压,反馈传递给431,让431稳定在2.5的电压值,让Q45稳定在G脚2.5而去开启D脚到s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q46是精密稳压源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测量好坏的

我是打到二极管档,正向有数值,反相无数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测试卡好牛呀,哪里卖来的,多少钱呀,我也想搞个

我发私信给你吧.这个确实好用.我也是看到别人有问别人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VSTR这个是什么信号?    复位?

是VTT_DDR的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51电容坏,漏电泄掉了5V,再431坏也可能,先查电容再查431,因为楼主电学基础太薄,看不懂电路图纸,没办 ...

我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
Q46是稳压器,内部有2.5V的基准电压去和反馈回来电压比较。你看一下431的工作原理和内部结构就明白了。

网友F:
431产生的,测量G级电压,要么排阻,要么431

网友G:
对拉 你看看 排阻的问题和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发私信给你吧.这个确实好用.我也是看到别人有问别人哪买的.

好呀,微信号:13697550616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发私信给你吧.这个确实好用.我也是看到别人有问别人哪买的.

在网上买的吗

哪个网店上买的呀

网友:
这有点难啊,高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网上买的吗

哪个网店上买的呀

已发私信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51电容坏,漏电泄掉了5V,再431坏也可能,先查电容再查431,因为楼主电学基础太薄,看不懂电路图纸,没办 ...

电容已换,问题还在.现在主要是跑完码后,就没有复位了,感觉像是复位针被短接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431产生的,测量G级电压,要么排阻,要么431

排阻是空的,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拉 你看看 排阻的问题和上拉电阻

排阻是空的.

网友D:
你确认 你的 865 上电时序是走到这里来了吗?
NTEL芯片组主板开机上电时序
1.CMOS BAT 3V 主板CMOS信息保存电池。
2.JBAT  2.5V以上  主板电池放电跳线
3.RTCRST# CMOS复位
4.32.768KHZ 晶振压差:0.2—0.9V左右
5.3VSB/1.2VSB 待机电压
6.RSMRST# 南桥复位I/O  表示已准备好了允许开机
7.PWRBTN# I/O触发开关脚 高、低、高跳变
8.PWROUT# I/O请求南桥开机脚 高、低、高跳变
9.SLP_S3# 南桥同意开机给I/O回应个 高电平
8.PSON# 拉低绿线,ATX电源启动
10.+12V+5V+3.3V 各供电
11.ATX-PG 5V 灰线
12.VCCDDR内存主供电,VTTDDR总线终结电压
13.桥供电
14.VTT-FSB前端总线
15.VTT-PG总线电源好.有2种(开启VCORE和开启时钟)主要发给CPU
16.VCORE(CPU核心电压)
17.VRMPG
18.CLK(时钟)
19.CPU-PG1.2/1.8VCPU电源好
20.PLTRST#复位各设备
21.CPURST#CPU复位
22.跑码亮机!
要是这到这里来了,那就仔细查这一块~ 11步是12 v 5v  3.3v就出来了,12 步是灰线~好电源,13步开启内存供电
...................
排阻在电路图里起一个分压保护做用,不安上去也是可以的~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认 你的 865 上电时序是走到这里来了吗?
NTEL芯片组主板开机上电时序
1.CMOS BAT 3V 主板CMOS信息保 ...

哇,你这时序好强啊.我照时序多走几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