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猫撞到死耗子系列2,之华硕X401A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6-23):
死耗子:华硕X401A       今天接到同行拿过来一个华硕X401A说开不了机,师傅又不在,其实不太愿意帮他修,用这边的话说就是这人很不耿直。 算了,最后还是插可调看了一下,报价留下来慢慢研究。
     可调是0.32A 就不动了, 明显是有电压没出来。 拆开一看心里比较凉,一个PWM的下管上有一坨锡,心想是二修机,顿时更没心情想去修了,没办法接都接了,后来又看到主板上有一小块有点进液腐蚀的样子,我顿时脑袋里一万只神兽跑过,这上家搞的什么,都没给人家处理, 还是那句话,没办法弄吧, 洗干净弄好过后打了一遍阻值, 感觉没什么问题,估计是经验不足吧,公共点对地没问题, 被动过的那个位置,上管570左右,下管G级470多左右(大神给指点指点)感觉PWM芯片肯定没问题的。插电打电压,动过这个地方确实有问题,电感出来电压只有0.03V。于是觉得保险起见把上下管都换掉,跟换过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上电了。但用手摸了摸上下管,时间不长,但感觉温温的。有点奇怪。
当时也没想这么多,就想直接装回去, 在拿起键盘的时候,发现问题了, 键盘排线被烧了个小洞洞, 断了一根线,估计这键盘有一些键要不灵了。 对了一下小洞洞的位置,刚好是一个电容,不明白它坏了,为什么还能亮,但刚才那地方上下管温温的估计是找到原因了,于是更换好, 装回去。正常亮机,这下感觉保险了,

最后为了学习,还是下了点位图,研究了一下,具体如下

P_1V5_LX_30----->+1.5VO

+1.5VO----->1.5V

+1.5V----->+1.5VS

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还望大神指点一番,不胜感激。
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A:
为什么你不帮你师傅修了?他不耿直?曾经欺负过你?

网友:
都是高手,看来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向你们学习。

网友:
可以出师自立门户了

网友:
华硕只有点位图,没有电路图,不好修

网友:
他的意思是不想给这个同行修

网友:
这技术可以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不帮你师傅修了?他不耿直?曾经欺负过你?

一般情况是连着经济的..

网友:
不错,知道找到原因

网友:
有时候看出来的问题,比经验维修要效率很多!

网友:
对于不诚信的人就是要拿去枪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不帮你师傅修了?他不耿直?曾经欺负过你?

人家说的是客户不耿直,这理解水平

网友:
都是钱的问题而已。。楼主技术不错啊。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漫长寂寞,迷茫

网友B:
楼主你的键盘怎么跟客户解释的呀

网友C:
楼主是重庆人吧?重庆人才会说别人耿不耿直

网友:
这样的技术不错了,我也来学学

网友:
缺电压的还是好搞吧

网友:
细心啊  心细才能找到问题啊

网友D:
温温的是不是 那有短路的原因

网友:
不错,学习了,努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键盘怎么跟客户解释的呀

直接给他说没办法呗,要么换键盘,我让他外接键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不帮你师傅修了?他不耿直?曾经欺负过你?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重庆人吧?重庆人才会说别人耿不耿直

额,被发现了

网友:
华硕的  真不好修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温的是不是 那有短路的原因

就是那个坏掉的电容搞得,

网友E:
这种人报不了多少钱吧

网友F:
就不怕你老板看到这个帖子

网友:
不错啊,修的很彻底啊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好好说话,灌水,版主绝对找你麻烦,我就不扣你分了,你自己看着办

网友:
可以出师自立门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人报不了多少钱吧

是啊, 点都不耿直,算了当作我练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不怕你老板看到这个帖子

没关系的,他也不太喜欢那个同行

网友:
懂了  其实维修只要细心 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看看  不知道在说什么

网友:
羡慕嫉妒恨你们

网友:
这死耗子也得要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