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阻值的问题!!各位有细细想过吗?

楼主(2016-06-23):
用数字万用表时,打到二极管挡,对地阻值测的是压降,电流是从正极流向负极,那为什么还用黑表笔接测试点,红表笔接地?(数字万用表是红表笔出正电,黑表笔出负)按理来说不应该是红表笔接测量点,黑表笔接地?测量方向和电流的流向一样,从正极到负极,或者说是红黑表笔接地都没区别??

网友A:
如果线路有二极管击穿了    这样子测得出来     如果黑表笔接地     那么二极管不管怎么量都是滴

网友B:
因为线路中的稳压二极管是正极接地的,用红表笔接地才能侧得出对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线路中的稳压二极管是正极接地的,用红表笔接地才能侧得出对地值

解释的很到位呀

网友:
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线路有二极管击穿了    这样子测得出来     如果黑表笔接地     那么二极管不管怎么量都是滴

那按你的意思来说,就是线路中的二极管是负极接地,所以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量点测量的是反向的二极管值,是吗?而为什么3楼又说线路中的稳压二极管是正极接地,你们俩的意思正好相反,哪个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线路中的稳压二极管是正极接地的,用红表笔接地才能侧得出对地值

你看一下你二楼说的,二楼说的意思应该是线路的稳压二极管负极接地,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量点去测量二极管的反向阻值,和你说的稳压二极管的正极接地正好相反,你们两个哪个是正确的?

网友:
严格说二极管档测出的不是电阻值,二极管档位只是测量晶体管压降的。

网友C:
稳压二极管指定是正极接地啊,电压超过稳压值后反向导通。如果红表笔接地那么你测量的就是稳压二极管,黑表笔接地测量的才是电路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稳压二极管指定是正极接地啊,电压超过稳压值后反向导通。如果红表笔接地那么你测量的就是稳压二极管,黑表 ...

没理解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电压超过稳压值后反向导通,这个电压是指万用表红表笔发出的正电还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