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楼主(2016-06-23):
   晚上闲来无事,以前游过水的5带。。。。开机DANA{大概是这个不大记得了}。。。。。几行英文。泡了论坛有点时间了给他来个洗刷刷吧,嘿嘿好了。可惜没信号没IMEI码了。算了不会搞就拿来试屏幕吧。用了几个月有一次点屏幕开机出苹果标志闪了几下彻底就躺下了。夹电大电流短路了,主电源烫手。今晚没事练练手吧,结果。。。。。。。。呵呵你懂的。。。。 看老师的视频那个刮芯片四边黑胶的钩子是什么工具呀?

网友:
其实 我是来转分的。。。凑热闹

网友:
用这个来练焊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手机板子怕拆芯片

网友:
进过水的板,掉焊盘,可以理解

网友:
哈哈 这个死的老惨了

网友:
不多练坏几块板修不好的。

网友A:
用的什么疯抢  我的旋转的拆都拆不下来

网友:
感觉差不多  拆就掉点~~有时候PCB板都扯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疯抢  我的旋转的拆都拆不下来

温度要正确。。还有些芯片是灌胶的,需要轻轻翘一下。论坛有教学视频。去看看吧

网友:
呵呵。。这个还可以用么。。。。。

网友:
又多了一块练手的料板。。。

网友B:
哪位同学能告诉我教学视频里刮芯片四边黑胶弯钩形状的工具是什么呀?我用镊子但太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疯抢  我的旋转的拆都拆不下来

我用傲月气泵风枪,声音很大好吵。

网友:
你这是用电吹风拆的把,,掉这么多点

网友:
进水的,容易掉点,楼主又多一块练手板了!

网友:
进水的还能拆套件出来,别弄坏了。

网友:
温度不达到就是掉了

网友:
这点掉的,废掉了

网友:
拆得时候 需要温柔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位同学能告诉我教学视频里刮芯片四边黑胶弯钩形状的工具是什么呀?我用镊子但太厚了。。。

应该是用镊子分成两半,再把其中一半的镊子键部弯成钩状,再打磨修修,我以前都是这样子加工的,加工得好的钩子那是极度顺手

网友:
你是来搞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用镊子分成两半,再把其中一半的镊子键部弯成钩状,再打磨修修,我以前都是这样子加工的,加工得好 ...

感谢   有空按你的方法打磨一把。我撬芯片掉点多是不是温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