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无码,修好的精选8片主板合集!淫养翻倍!!

楼主(2016-06-24):
NO.1      主板型号: REV:1.0
      故障描述;供电正常无复位
      维修简述:拿到主板,一看是华硕B75的,华硕H61修的挺多,B75现在修的还很少,毕竟B75都是才过保不久的。心里也没底。先打了CPU上下管阻止正常,直接装CPU上电(华硕H61及B75系列不装CPU是不能上电的),CPU风扇常转先量各大供电都正常,在量时钟也正常,接下来量复位,发现为0V!
南桥供电时钟正常且收到高电平的VRMPWRGD及pwrok即发出PLT_RST。
明白了时序,打算先充VRMPWRGD入手,打开点位发现VRMPWRGD是由cpu供电芯片发出的VCORE_PG经PQ40和pq39转换而来

撮了一下PQ39G级0V,D级0.5v不正常,直接一烙铁干下来,量D级3.3V正常,找一个三极管换上

再次上电,顺利亮机!

NO.2:
         主板型号;
          故障描述:跑马正常不显示
          维修简述;主板上电发先能跑马,装上内存能正常跑 完代码,于是接上显示器。发现没显示,以为数据线没插好,再重新拔插,还是不显示。跑马正常,不显示,看来是集显问题了,一般都是行场信号短路引起,于是直接打VGA的13,14脚,13脚400多正常,14脚只有5欧不正,常于是拆掉14脚相连的防静电二极管

再次开机,顺利亮机!

NO.3
         主板型号:
         故障描述:无CPU供电
         维修简述:上电主板无CPU供电,此主板CPU供电芯片采用的是RT8859M,直接拆掉50脚相连的电阻,找了个100K的装上。有人说是50脚的220k电阻变变大或变小,但是我遇到的主板50脚电阻阻止都是220k,阻止并未变大或变小,宝宝都是找的100k电阻换上,之前帖子也发过RT8859M的通病,至于原理嘛,呵呵。。

付亮机图!

NO:4
      主板信号:
      故障描述;跑马挡E4,E5
      维修简述:主板上电发现挡E5,上内存也一样

遇到此代码,只能先当不忍内存来修了,于是先量内存主供电,负载,系统管理总线,spd都正常,量到时钟时发现都没有,尝试跟换时钟芯片,顺利跑马亮机!!就是这么简单

付亮机图!

NO.5
       主板型号:
       故障描述:不触发+无CPU供电
       维修简述:短接开关发现没反应,不触发!根据时序短接开关,量的IT8728的103脚pwrbtn正常跳变,103脚SLP_S3始为低电平,于是继续量DPWROK也正常,
继续量RSMRST发现为0V不正常!查其来源
量的Q63的G级为0V不正常,再量3VDUL正常,尝试拆掉Q63,再量G级0.9V正常,确定q63顺坏,找一个换上,量RSMRST为3.3V正常,点开关,上电了!高高兴兴的装上CPU,发现主板反复重启,量木哟CPU供电,哎,简直了。。。。
跟着时序走,pwrok——桥——CPUPWROK---CPU-----VCORE  .
继续量IO63脚PWROK为0V,不正常!IO收到ATXPG并且检测到12V.5V等几个供电正常以后发出pwrok
量的atxpg正常,126脚2V正常,127脚12V检测脚为3V不正常!正常为2V

直接去掉R58.连接127和126脚

再次上电,顺利亮机!

NO.6       主板型号:

       故障描述:无CPU供电
       维修简述:主板量的内存供电正常,再量CPU供电,发现为OV,直接加焊CPU供电芯片ASP1203,跑马亮机

修理了几片都是加焊芯片好的,并未更换芯片,且无返修,付亮机图

NO.7
      主板型号:
、  故障描述:上电无CPU供电+复位灯闪+不过内存
     维修简述:量主板发现木有CPU供电,找来GA-78LMT-S2P图纸参考,电路都差不多,测量CPU供电芯片RT8868的48脚CPUVDD_ENEN为0.5V不正常,看图是由PWOK经Q54及Q431转换而来,

跑线量的Q54正常导通,Q431的G级0V正常,D级却是0.5V,尝试拆掉Q431,再量D级CPU_VDD_EN为3.3V正常,于是找一个换上,

高高兴兴的上电,CPU供电正常了,但是复位2秒一闪,不跑马!艾玛。逗我玩呢!
一般复位灯闪的,都是按照不复位来修
于是先查各大供电都正常,继续查南桥的PWRGOOD(南桥发出复位的收到的好信号),电压随着复位在跳变,尝试跟换Q64,还是一样,用疯抢吹了一下北桥,还是一样

看来有点棘手了,只得慢慢茶了,经过20分钟的摸索,终于有了进展,量到Q309的G级CPU_PG_SB电压随着复位灯在跳变,但是D级始终是3.3V到1V直接跳变,DS级未能完全导通,到这小小白也知道杀问题了吧,于是拆掉Q309,找一个换上
高高兴兴上电,发现主板已经跑E0到内存了,于是上内存发现还是跑E0,橡皮檫了一下内存,还是一样,尼玛,你牛!但是我不服,就是干!
发现SPD烧断线,直接飞线,上电,终于跑马亮机!

付亮机图!

NO.8
      主板型号
       故障描述:无桥供电
      维修简述:上电量主板各大供电,发现桥的1.5V供电只有0.6V,供电芯片为RT9218

此故障通病为总线供电的MOS管损坏,跟换即可(拆了不装也不会出桥供电,必须装上)自己以前走过弯路,打死都修不出来,想想都是泪! 看图

     好啦!看完啦!是不是感觉像喝了淫养快线呢!     还是觉得看累了呢?说明写的不够好!
     发表一下感想呗!
     下次好改进!
   发帖不易!多多鼓励!加分回复不扣你的分,而且还会涨分,不信你试试!宝宝从来不骗好人的!

网友:
今天还是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好经验

网友A:
都说修台式机主板不赚钱了,但是台式机主板能走亮啊 ,修的还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说修台式机主板不赚钱了,但是台式机主板能走亮啊 ,修的还快

是呀,不快不赚钱呢

网友B:
谢谢分享,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C:
楼主厉害呀,一次来这么多,给力,问一下,你发怎么多图,都能发上来,我想发个贴,怎么编辑完了要发的时候提示我超过20000字节,系统只许不超过20000字节,你这么多图没超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呀,一次来这么多,给力,问一下,你发怎么多图,都能发上来,我想发个贴,怎么编辑完了要发的时候提示我 ...

是呢,用QQ截小一点图就行了,可以发40涨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楼主经验丰富

恩,好东西的分享

网友E:
东西会修的人多了就不赚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东西会修的人多了就不赚钱了

恩恩,秒懂版主意思

网友F:
楼主这培训的学费没有白交啊,太牛了.

网友:
最后那个为什么没有桥供电要换总线供电长管 大神可以解释下么?

网友:
楼主的麻利,是多年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小白也能是服了。
不走弯路,快,准,狠~
从B75 到880,到A55 到945~~呵呵~~
啥时能有楼主这水平啊~~~

网友G:
我这里 H61都修不到几个 B75  更是看都看不到  分以加

网友:
淫得一手好湿,五姑娘爽翻了。

网友H:
楼主,你的第五块主板问题中的 IO第127脚12V检测脚为3V不正常!正常为2V
其实正常的应该就是3V,大家看看对不?图中的VIN2就是检测脚。

网友I:
楼主以前天天灌水,现在学好了

网友:
这些主板都修过   现在h61和b75的时序还是比较模糊

网友J:
不错的经验,遇上时不当作参考啦。。。加分加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培训的学费没有白交啊,太牛了.

去迅维的学费都不会白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里 H61都修不到几个 B75  更是看都看不到  分以加

呵呵,您是修笔记本大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的第五块主板问题中的 IO第127脚12V检测脚为3V不正常!正常为2V
其实正常的应该就是3V,大家看看 ...

感谢提出问题,图纸版和主板版本不一样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楼主以前天天灌水,现在学好了

是呀,灌水不好呢,而且太累,还要被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错的经验,遇上时不当作参考啦。。。加分加分加分。。。。

是的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K:
这标题!      修主板的高手啊,我来跟你学习行吗?!

网友L:
楼主厉害【迅维】出来就是不一样思路特清晰维修不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标题!      修主板的高手啊,我来跟你学习行吗?!

可以呀,比在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厉害【迅维】出来就是不一样思路特清晰维修不吃力

恩啦,都是迅维老大们的功劳

网友K:
南充啊,  你是哪里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K:
南充啊,  你是哪里的 ?!

成都呢

网友K:
成都哪里   ?    修主板的技术 不行  我还得再努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成都哪里   ?    修主板的技术 不行  我还得再努力

老家成都,在其他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呀,灌水不好呢,而且太累,还要被扣分

发帖加分的还多

网友D:
是啊,果断不再灌水拉

网友:
互相学习。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家成都,在其他地方

是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果断不再灌水拉

勇气可嘉啊

网友D:
谢谢版主当年送我的下载分

网友M:
楼主的技术真的很不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谢谢版主当年送我的下载分

不用客气 难得你还能记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用客气 难得你还能记得

亲亲32个赞

网友N:
*脏话*,你这是什么速度

网友:
牛逼的一塌糊涂

网友:
觉得牛就价格分呗

网友O:
佷牛,修主板一般都是三板斧,不行直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脏话*,你这是什么速度

六个脚印加个分呗

网友P:
都是些最新的板子 H61 B75 很好的经验   加分

网友Q:
一分也是分,别嫌弃啊

网友R:
楼主你那SPD飞线,飞到哪个脚位了,不是236脚吗,怎么看像是237脚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那SPD飞线,飞到哪个脚位了,不是236脚吗,怎么看像是237脚

236脚哟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一分也是分,别嫌弃啊

恩啦,不会的,不过2分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都是些最新的板子 H61 B75 很好的经验   加分

嗯b75比较新的

网友S:
现在发帖都要合集了吗,一个都不好意思发了? 哈哈哈 楼主厉害 感谢分享

网友T:
GA-78LMT-S2  309 D极0V 355 D极1.5V 310 D极3.3V 还是不跑码,请问一下该查哪里

网友U:
淫才!看的也痛快~简直都是秒杀的啊

网友V:
不好意思,楼主,贴子看到你这正好没有分加了。。。帖子写的很好,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不好意思,楼主,贴子看到你这正好没有分加了。。。帖子写的很好,简单明了

没事没事,下次加

网友:
引用 网友U:
淫才!看的也痛快~简直都是秒杀的啊

算不上秒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S:
现在发帖都要合集了吗,一个都不好意思发了? 哈哈哈 楼主厉害 感谢分享

对头对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T:
GA-78LMT-S2  309 D极0V 355 D极1.5V 310 D极3.3V 还是不跑码,请问一下该查哪里

复位灯闪不跑吗吗?

网友:
恩,给你2分

网友:
你也是实地的,也列害

网友W:
高手在人间,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W:
高手在人间,向你学习

高手在迅维

网友:
都是精华,楼主辛苦

网友X:
受益匪浅,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修板到这个境界!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位灯闪不跑吗吗?

复位正常的啊,闪了一下就没闪了,就是不跑码?

网友Y:
高手啊 ! 现在地方修台板的很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高手啊 ! 现在地方修台板的很少了

恩啦,都是笔记本额

网友Z:
现在主板就老客户的修修了 量不多真不想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Z:
现在主板就老客户的修修了 量不多真不想修

恩啦,我也是附带修主板呢

网友Z:
引用 网友D:
恩啦,我也是附带修主板呢

哈 你技术牛啊  我台式机就三板斧 还有一板是查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Z:
哈 你技术牛啊  我台式机就三板斧 还有一板是查通病

你在哪,价格杂样

网友AA:
台机 主板都不接

网友AB:
楼主厉害呀,一次来这么多,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台机 主板都不接

附带维修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楼主厉害呀,一次来这么多,给力!

是的,多多益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楼主厉害呀,一次来这么多,给力!

有分加点分呗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也一般般呢

网友AC:
是时候学下主板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是时候学下主板维修了

童鞋,还是修笔记本吧,顺便价格分咯

网友AD:
学习了,厉害,台式主板会修的人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学习了,厉害,台式主板会修的人都厉害。。。

不敢不敢

网友Z:
在浙江 同行三个手指头

网友:
引用 网友Z:
在浙江 同行三个手指头

嗯一样呢

网友:
嗯嗯,别忘加分哟

网友AE:
楼主高手啊,现在我门这边小地方都不修台式主板了,图纸不好找,没法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楼主高手啊,现在我门这边小地方都不修台式主板了,图纸不好找,没法收费

在那呢

网友AF:
引用 网友A:
都说修台式机主板不赚钱了,但是台式机主板能走亮啊 ,修的还快

台式机板子一般就是半小时之内不行直接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呢,用QQ截小一点图就行了,可以发40涨图呢

是啊,图片限制一天多少M你们。我们限制20M。一般用QQ截图就OK

网友AG:
还是楼主好耐心呀,我怎么修好的都不记得啦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以前天天灌水,现在学好了

哈哈,以前你是不是抓过人家哈哈。往事不堪回首。英雄不问出处哈哈

网友AF:
引用 网友S:
现在发帖都要合集了吗,一个都不好意思发了? 哈哈哈 楼主厉害 感谢分享

一个也能发啊,只要是案例,只要是你自己修的,都可以发。图文并茂都可以加分

网友AF:
彭氏出品,都这么厉害。合集起来了看来高清无码的合集看多了哈哈。加分鼓励。好多板子案例都经典啊。可惜我台式机板子不怎么会修。。

网友AH:
【迅维】都是出精英的地方

网友AI:
楼主辛苦了,全部看完,给你加分

网友AJ:
供电的管子经常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还是楼主好耐心呀,我怎么修好的都不记得啦

不算不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AF:
彭氏出品,都这么厉害。合集起来了看来高清无码的合集看多了哈哈。加分鼓励。好多板子案例都经典啊。可惜我 ...

版主太谦虚了也不好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迅维】都是出精英的地方

是的,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楼主辛苦了,全部看完,给你加分

谢谢老板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一个也能发啊,只要是案例,只要是你自己修的,都可以发。图文并茂都可以加分

是的一个也能发的

网友:
山东潍坊,遇到修主板的很少了。

网友:
怎么全都是台式机主板,搞点笔记本的

网友AF:
引用 网友D:
版主太谦虚了也不好哟

我是台式机不会修,只是今年闲才研究下。其实我偷偷告诉你,我连时钟复位在哪里量都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AF:
我是台式机不会修,只是今年闲才研究下。其实我偷偷告诉你,我连时钟复位在哪里量都不知道

我也偷偷告诉你,笔记本我都不知道怎么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台式机板子一般就是半小时之内不行直接放弃。

是的是的,秀太久没必要

网友:
嗯,值得收藏吧lol

网友AF:
引用 网友D:
我也偷偷告诉你,笔记本我都不知道怎么拆呢

笔记本拆很简单的,几分钟拆装完成,我徒弟都可以10-20分钟拆装完成,这个是拆多了就好了。维修的话没那么简单吧。。。台式机板子我基本上可以说小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F:
笔记本拆很简单的,几分钟拆装完成,我徒弟都可以10-20分钟拆装完成,这个是拆多了就好了。维修的话没那 ...

:L:L:L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技术真的很不错

也一般般哟

网友:
没这么牛呢,一般般咯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佷牛,修主板一般都是三板斧,不行直接扔了

现在三半壶没多大用呢

网友:
一般般咯,算不上牛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X:
受益匪浅,感谢楼主分享

嗯,有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楼主厉害呀,一次来这么多,给力!

嗯,多多分享

网友:
一般般咯

网友AK:
  现在h61和b75的时序还是比较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AK:
现在h61和b75的时序还是比较模糊

慢慢就就好了

网友AL:
去迅维的学费都不会白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L:
去迅维的学费都不会白交呢

是滴,同学是啥时候去的呢

网友AM:
现在主板利润太低,最好做到直接秒杀,这样才有利润。

网友:
引用 网友AM:
现在主板利润太低,最好做到直接秒杀,这样才有利润。

是的,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N:
谢谢分享,收藏起来了,

嗯嗯,收藏吧

网友:
嗯嗯,不客气

网友AO:
楼主写得太好了。

网友AP:
技术牛逼,值得学习

网友:
技术好得很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楼主写得太好了。

你实地的,几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P:
技术牛逼,值得学习

嗯嗯,有学习到就好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里 H61都修不到几个 B75  更是看都看不到  分以加

哪里呢?现在基本都是H61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台式机板子一般就是半小时之内不行直接放弃。

一般都是这样 修的快的台式机板子1分钟能修好,以前在工厂维修时,一个月最多修过3000片左右,工厂的板子好修啊,还有助理

网友AQ:
台式维修高手啊,台式机主板我都不修

网友:
一般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J:
供电的管子经常坏吗?

是的,cpu上官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R:
学习了!!!!!

有学到就好

网友AS:
楼主很牛发了这么多且分析清楚。第五块板VIN2 正常是3V吧

网友AT:
修台式机主板,真尼玛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S:
楼主很牛发了这么多且分析清楚。第五块板VIN2 正常是3V吧

有些是3v正常,有些是2v正常,要看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T:
修台式机主板,真尼玛厉害

算不上哟

网友AU:
学习了,获益良多,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AV:
修台式机现在都没什么意思了,楼主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U:
学习了,获益良多,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嗯嗯,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V:
修台式机现在都没什么意思了,楼主精神

附带维修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一般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W:
现在修一 片主板多少钱啊。

30块呢,你呢

网友AX:
修台式机主板一般都是20 ,多了不够研究的时间 工费。

网友:
真的很经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X:
修台式机主板一般都是20 ,多了不够研究的时间 工费。

我这边最低也是30

网友:
恩啦个个经典

网友AY:
营养快线你喝了没有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Z:
还是觉得看累了呢?说明写的不够好!

下次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Y:
营养快线你喝了没有今天

必须喝

网友AY:
能不能把RT8859那个电阻换了就好的原理告诉我下

网友AY:
能不能把RT8859那个电阻换了就好的原理告诉我下营养快线今天还没有喝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Y:
能不能把RT8859那个电阻换了就好的原理告诉我下营养快线今天还没有喝多少

原理不好说,能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Y:
能不能把RT8859那个电阻换了就好的原理告诉我下

原理不好说,能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理不好说,能修好就行

看来营养快线我只能看不能喝

网友:
哈哈,这么多好。

网友:
参考参考,谢谢楼主的好经验

网友:
果然利好  好好

网友:
收藏,留着慢慢看,学习一下,感谢楼主。

网友:
已经验证了,可用,是2.0的

网友BA:
秒杀是维修主板的唯一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A:
秒杀是维修主板的唯一活路

:Q。。。。。

网友BB:
现在台机主板修的也挣不上钱了。。

网友BC:
楼主主板修的不错,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B:
现在台机主板修的也挣不上钱了。。

附带维修也不错的

网友:
不算列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C:
楼主主板修的不错,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向你学习

是呀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BD:
果真高清无码.楼主技术高,思路清,

网友BE:
那几个档代码修得好,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E:
那几个档代码修得好,不简单

嗯嗯。。。。。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BD:
果真高清无码.楼主技术高,思路清,

get到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Q:
台式维修高手啊,台式机主板我都不修

还是值得修一下的

网友BF:
这么些年 华硕板子容易坏的还就是那几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F:
这么些年 华硕板子容易坏的还就是那几个地方

嗯嗯,华硕的都是通病一大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