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A75M-D2H 不稳定板 卡5d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24):
版号:技嘉GA-A75M-D2H    1.1
故障:有时机可以点亮 亮几次就点不亮
           跑码卡5d  反复卡几次 复位灯变亮(变不复位)

按着老徐的时序走能修好   高手飘过!!~~~

整图:

FM1的板子 客户说卡代码  上机测试 确实如此。
如视频:

卡多几次 就没复位了。

上机测试
VCC11_DUAL : 1.1V正常
内存:1.5V  正常
VDDA:2.5V 正常
CPU:1.04V  正常
APU_VDDP:1.22V 正常
VCC_SB:1.17V 正常
各大供电均正常
时钟:
PCIE  A13   0.4V  A14  0.4正常   PCI B16   1.75V  正常
复位:
复位时  PCIE A11  3.3V 正常  复位灯亮后 0V 不正常

电压都正常 了 还是卡代码
供电正常后  由南桥 VCC_SB 收尾 发出SB_PWROK 告诉桥 主板主供电好信号
测得3.3V 正常
内存的SMB 那3个测试点 SMBDATA SMBCLK  SPD  都是3.3V正常
刷BIOS  故障一样

测IO 126脚  ATX_PG   2.26V  偏低 不正常

这个是 直接从ATX 插口 过来的
测ATX电源接口  2.26V  一样
查这跟线去到的地方  找到了个 最有可能性地方

这个图的实物 在 内存 右上角那里
拆掉R333  PWOK (ATXPG)变回4.94V  正常了

拆开R333 测得阻值偏低很多  只有0.33K
更换R333   顺便也把Q54换了   电压回到了 4.47V  算正常了。

ATX_PG 正常了  但是 故障仍然存在  还是卡5d.

拆掉外设 也一样。

没办法 只好 跟着后面时序走
桥收到 SB_PWRGD 主板供电好信号后 会发出CPU_PG_SB 经过几个管子转换成PWM_PWRGD解码真正的CPU核心供电。

所测 AQ4  0.92V 不正常  正常3.3V

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

看到 这里 比较脏 应该是 风扇的影响 这里挤满了灰尘
洗干净  后
更换 AQ4  电压恢复正常 3.3V

此时 主板也已经开始正常走码点亮了!

维修到此结束!

说错的 写错的 做错的  望指正!

有分的就加点吧!感觉好久没赚分了!

参考的图纸是:GA-A75M-S2V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4996

网友:
修的的很完美

网友:
时钟:
PCIE  A13   0.4V  A14  0.4正常   PCI B16   1.75V  正常
复位:
复位时  PCIE A11  3.3V 正常  复位灯亮后 0V 不正常

网友:
不稳定的板,维修难点是查找故障点。

网友A:
3点发的帖子你这是有多忙啊,清酒

网友:
有图纸有原理

网友:
先供电电压,再查时钟,这些大方向,三板斧,没折,就老实走时序。呵呵。

网友B:
AMD 这种单桥的时序在那里啊????

网友:
师傅真心厉害

网友C:
很久不见你发贴了,哪个是总线供电?

网友:
技嘉 A55B A75 都是这几个 PG 通病了   现象就是无复位,复位灯闪,跑一小段代码   ........

网友:
引用 网友A:
3点发的帖子你这是有多忙啊,清酒

每天晚上12点多 才下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 这种单桥的时序在那里啊????

老徐 很久之前有发过  你找找看

网友D:
求图   MS-7721   7.0  点位!

网友:
这种基本电压正常,唯独一些信号复位有偏偏差的最不好搞了,楼主时序精通,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图   MS-7721   7.0  点位!

你找不到 的图纸   我肯定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久不见你发贴了,哪个是总线供电?

FM1好像没有总线这项供电了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