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MDATA和SMCLK是什么

楼主(2016-06-24):
请教下SMDATA和SMCLK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数据跟时钟!

网友:
时钟和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跟时钟!

什么的数据和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的数据和时钟

系统管理总线的

网友:
系统数据和系统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