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320开机0.33A掉电 版号:LA-5162P

楼主(2016-06-24):
收了一台DELL 1320,通电开机0.33A掉电,偶尔能上电。

到论坛里搜了一下还有不少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借鉴的经验还是老老实实自己查,常看帖子的朋友都知道掉电通常就是后级短路或缺供电或信号,裸板测试各项供电,在掉电之前+5VS只有1.16V,偶尔从1.16V跳到5V,跳到5V就能上电了,问题应该就在这。查+5VS出处。
+5VS尤+5VALW经U39转换而来,查+5VALW正常,查U39控制级无控制电压,查R267限流电阻1脚无供电,应该是没有控制信号过来或被拉低,继续查发现+3VS正常,两个电压共一个控制信号,查U40控制脚供电正常,查R197限流电阻1脚RUNON 17V正常,测R197的1脚到R267的1脚不通,仔细测量发现线路短线,连上开机正常,测试半天正常故障修复。

技术拙略,仅提供给新手参考,勿见笑。

网友:
经验丰富啊!!!!

网友:
挺细心的,楼主。。。。。

网友:
给你一个赞,呵呵

网友:
楼主挺细心,我还以为是电阻坏了呢

网友:
一个转换电压的异常引起后续供电条件不足,楼主经验老道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活也好啊

网友:
仁宝的这个坏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
LZ 查的很仔细  分析的也比较透彻    通俗易懂 不错!

网友:
仁宝主板设计很牛,一点短路都不行,更别说短线了,

网友:
二级电压的问题

网友:
挺细心的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必须给你赞一个!以后多多发帖

网友(2017-08-06):
高实在是高高实在是高高实在是高

网友:
这个机器就这里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