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遇到这样的怎么处理哈

楼主(2016-06-24):
遇到芯片小脚上残留的焊锡,怎么处理哈?谢谢

网友A:
楼主你都正式维客了,怎么还我的技术一样 要加焊膏拖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都正式维客了,怎么还我的技术一样 要加焊膏拖掉吧

哈哈。一直在混水的

网友:
多练练风枪 洛铁   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
混水贴吧??

网友:
上点 BGA油。 烙铁拖几下就好了

网友B:
果断托xi (么的,字不懂怎么打)

网友:
加焊由拖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果断托xi (么的,字不懂怎么打)

焊锡,语文老师死的早?哈哈哈。我是数学老师死的早

网友:
搞点焊油   不要用便宜的焊锡   刀口烙铁拖锡吧

网友:
拖锡就行,多练练焊工吧

网友:
洛铁加焊油

网友:
刀头烙铁拖焊    焊油用好点的    多练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锡,语文老师死的早?哈哈哈。我是数学老师死的早

要不要这样,- ---

网友:
焊接芯片时,少加点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断托xi (么的,字不懂怎么打)

我教你xi第一声 锡!!!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锡,语文老师死的早?哈哈哈。我是数学老师死的早

数学老师躺着也中枪,呵呵。应该说是体育老师死的早

网友:
多加点焊油,吸锡带拖

网友:
用刀头烙铁,加焊油或者松香,一定要多,吸一点甩一下,十来次就可以干净一面了

网友:
这个是水贴,等级高了

网友:
加满焊油 烙铁托一点甩一点,有点麻烦。快点就是风枪吹下  锡盘和芯片加油都托干净再次风枪吹上。

网友:
去基地学习一下吧

网友:
加焊油脱掉就行了

网友:
维修最重要的就是手工 看来楼下还是需要多练习

网友:
这也把我难道了的   我的话就取下来 中新涵接 过

网友:
涂点含有或者搞点松香  拖一下 注意烙铁头的残留锡弄干净拖反复拖    烙铁温度不要太低了

网友:
加一点油慢慢托

网友:
可以直接松香拖就可以了有钱买焊油或焊膏慢慢就学会了

网友:
如果用焊膏脱不下来的话,就用风枪拆下来弄好再上吧。你这怎么弄成这样的

网友:
我也修的少,碰到过这种情况,觉得还是热风枪好些吧!

网友:
楼主屌爆了,论坛上有焊接视频,搜来看看。

网友:
加焊由拖就OK了 多练练手  半个月就好了

网友:
什么个情况

网友:
加助焊剂。拖

网友:
新手的话还是直接吹下来用烙铁拖下来在吹上

网友:
加点助焊剂,烙铁一拖就好了

网友:
看一下迅维培训中心发行的最新焊接视频。

网友:
不行就加点焊膏 一拖就下来了

网友:
这是基本焊工,,,,

网友:
上点焊膏,拖掉

网友:
这个是最基本的焊功啦 加点焊膏 一拖就掉了

网友:
小伙。多练焊工啊。加焊油。烙铁头一定要在海绵上擦干净,

网友:
加点焊丝,拖拖就好了,不信你试试

网友:
加点焊膏 拖焊锡

网友:
上印度神油 按摩下

网友:
加焊膏拖,感觉楼主在水分,我也来一发

网友:
焊膏拖焊
、、

网友:
加点助焊膏 烙铁拖一下 或者直接买点吸锡线, 比较简单

网友:
加点焊膏用风枪加热一下芯片,再用烙铁拖就很容易了

网友:
新手就加点助焊剂,然后烙铁拖掉残余的锡就好了

网友:
楼主要多练手工啊,自己找感觉,润滑油要买,不要舍不得花钱

网友:
加助焊剂。

网友:
可以用吸锡带啊

网友:
加点焊膏焊就是了。

网友:
上焊油之后,烙铁上不要粘焊锡,去拖一下

网友:
加助焊剂一点一点的拖出来就行了,

网友:
加点焊油洛铁温度不要太高,很容易的

网友:
加点焊锡膏多来几次就好了 下次焊的时候不要弄那么多锡 一点就够了

网友:
直在混水的
视频去看看

网友:
楼主你这是故意哄我们这群小白开心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