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归来秒杀的第一个联想G475进水机

楼主(2016-06-24):
昨天接到一客户的联想G475,客户拿来说不开机,二话不说连上可调电源,0.02A,判断待机部分应该没问题,按开关没反应,再按还是没反应,拆下电池断开电源,一直按着开关30秒放静电(以前百度上学过的,曾经也搞定过一两台机是这样的,放下静电就好了的。)仍然无果,迅速拆机。简单看了下外观,无明显损坏,开机排线处有稍许损伤,但问题不大,打各大电感对地值正常。公共点对地也正常,通电,查3V5V都正常,因开机排线有稍许损伤,于是先查开关针电压无电压。于是和客户简单沟通了下,客户说超过400不修,我说大约得360左右。客户同意留机维修)打开电脑,查图(板号LA6755P 7P) 由于开关针连接D23,图上D23没装,又连到D22,经R779上拉由3VALW提供查R779一端有电压,一端无电压,同时R779进水腐蚀了,周边也有被腐蚀过的痕迹,万用表测D22也正反向都无穷大,周边线路也腐蚀断线。于是料板上拆了个双二极管,和100K电阻装上,同时把周边腐蚀的线路处理好,通电按开关后电流一路小跑到0.6A跳变,由于没装屏再断电,外接显示屏,正常亮屏。此机修复!由于维修过程没有拍照,上传的图片是修好机后做成的。整个过程是千真万确绝不掺水。

网友:
果然是秒机

网友:
价格还是可以,。。。。

网友:
楼主的价格很诱人啊

网友A:
兄弟在哪  价格报的这么高  我们顶多260

网友:
..这个价格比我们这里好多了。。。。。。。。。。。。。。。。。

网友:
技术好 报价高 点赞

网友B:
长按开关放电是什么原理?

网友:
G475 这垃圾机子能报360. 什么地方啊

网友:
厉害厉害,技术厉害,价格也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长按开关放电是什么原理?

有时拔掉所有供电常按开关可以放掉静电,以前就遇到过,不开机的,有时放一下静电就能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拔掉所有供电常按开关可以放掉静电,以前就遇到过,不开机的,有时放一下静电就能开机的!

哦 ,多谢指点,我还不知道这个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兄弟在哪  价格报的这么高  我们顶多260

没办法,我们这个地方其他店基本不会修板,遇到坏的过了保的要么换板换屏少至600多至800或1000看机器价格而定,要么重新买新机。

网友D:
价格挺好,不知道量大不

网友:
果然是秒修, 电路基础不错, 学习了

网友:
价格倒是不错

网友:
你那维修费可够高的,我们这顶多收100左右,哎不平衡一样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我们这个地方其他店基本不会修板,遇到坏的过了保的要么换板换屏少至600多至800或1000看机器价格 ...

在哪  我去分一杯羹

网友:
看到价格流口水

网友:
克实地的就是不一样,价格好技术好钞票多呵呵

网友:
好价格,,这么快出师,,牛

网友:
这机器进水的多

网友:
楼主你的价格很给力呀,,,轻松几条小线细,就能挣3百多      G475这个板子也要不了这么多钱吧

网友:
恭喜楼主 捡钱  加分加分

网友:
实地的学员就是基础扎实,向你致敬!加油,维修习惯很好,先观察,再打值,维修界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价格挺好,不知道量大不

量要是大就好了,难得遇到几个!主要是看遇到的客户爽不爽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按开关放电是什么原理?

有时候会有静电,导致你按开关不触发!长久按开关,要把静电接地放完,才恢复到正常的3V供电作为唯一上拉供电,按开关就可以跳变!

网友:
这是哪里呢,都可以报这么高的价格,在我这早就吓跑了

网友:
价格报的不错

网友:
这个报价可以啊

网友:
放电的方法可行吗

网友:
在你那边技术还是值钱的

网友:
楼主哪里的,价格还可以啊,我们这200客户都要考虑啦

网友:
你这台机开机板霉掉开路的倒常遇到。价桥确实没的说。

网友:
楼主这个报价可以哦

网友:
楼主应该上传几张机子的实物图的

网友:
这价格 没谁了  眼馋啊!!!!!!!!!

网友:
这客户傻吧  自己说超过400不修了  不是很明显给你300多块嘛 ~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短接开关到EC的针脚来判断是开关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呢?

网友:
楼主就是这么6  大致测量一下就可以报价了  经验挺足的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赚点钱不容易啊!

网友:
这价格可以

网友:
要是收80  一天修10个才800   要是收400一个  一天修两个就够了。

网友:
修个进水就360  ,好崇拜啊我这里对同行,只收100多

网友:
直接秒,高手

网友:
这在我这能报个200我阿弥陀佛

网友:
不错学出来了

网友:
楼主按着开关30秒放静电是什么原理呢,非常有兴趣想知道

网友:
主要是价格还可以,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一般在380或以下。高了人家不修了。除非是老机器报的低点。但是苹果的报的高修起来费劲还要料板

网友:
这个比较好赚,,呵呵

网友:
都是电阻惹的祸

网友:
都是电阻惹的祸哦

网友:
还好进水不多时间不长

网友:
谢谢分享,你那边价格很好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
我这价钱就没那么好了,呵呵

网友:
我们都是100块才,郁闷呀

网友:
我这边同行之间  80     好惨

网友:
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分析起来故障 一套一套的   真羡慕

网友:
修的不错,是不是信心倍增啊?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这个价格发了啊

网友:
进水机器没图纸不好修。

网友:
我这要是报300多 客户弄不好要砸店

网友:
那个二极管换的时候只要保证是同向的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这个价格  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我们这个地方其他店基本不会修板,遇到坏的过了保的要么换板换屏少至600多至800或1000看机器价格 ...

真是个好地方

网友:
楼主报价真高,现在很难有这么高价格的机器修了

网友:
很强很大,利润也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