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被摔现复杂故障维修分析

楼主(2016-06-24):
iPhone6被摔现复杂故障维修分析

  今日接到同行的一台iPhone6,故障描述:震动无反应,电源键有时无反应,有时可以用。

  因为这台手机被同行修过,所以我们首先把同行修过的地方重新检查,主板被搞得有点油腻腻脏兮兮的,我们清理干净。

图一 iPhone6被摔现复杂故障维修

  开始分析故障,这台机是UMT的板底,公认的质量最差的主板。

图2 iPhone6被摔现复杂故障维修

  所以这台主板出了问题很难修,首先判断这台机子静音键失灵是不是外配引起,更换外配后问题依旧,那就是主板了,我们进入设置,手动打开震动,发现震动功能是正常的,那就排除了震动ic和震动器出问题的可能。

图3 iPhone6被摔现复杂故障维修

  问题的关键在于音量键可以正常使用,静音键无反应,经过测量,通路是正常的,但是电压本来应该是1.8v,现在被拉低到0.6v,这个问题大多数是由于cpu工作不正常导致工作电压达不到正常工作的条件所致使的。

图4 iPhone6被摔现复杂故障维修

  事实上只要还有电压,证明还是有通讯的,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借电,强行帮静音键工作电压搞成1.8v,我们看到指南针挨着通往静音键的电感有一路是1.8v。

图5 iPhone6被摔现复杂故障维修

  我们从c1901电容一端飞线到电感fl0810,电感不要拆掉,从废板上拆下一个1k的电阻,起到稳压作用,实际上如果不接一个电阻,那么借电是无法使用的!改造完电路后效果看图。

图6 iPhone6被摔现复杂故障维修

  电感旁边接了一个电阻。

图7 iPhone6被摔现复杂故障维修

  开机测试,静音键正常了!

图8 iPhone6被摔现复杂故障维修

  接下来解决开机键故障,故障问题是开机功能正常,但是进入系统点亮屏幕后再按锁屏键就失灵,无法锁屏,其它功能正常,经过测量开机键工作条件,发现功能正常时正常的供电是1.8v,但是不正常时电压被拉低到1.3v,分析电路图,推测是电阻r0314工作不正常导致工作电压被拉低,果断换掉!

图9 iPhone6被摔现复杂故障维修

  为了降低风险,尤其是经过重摔的UMT板,我们只好选择不吹屏蔽罩,用钳子剪掉一点屏蔽罩,换掉出问题的电阻,安全和美观,我们选择了安全,破损的屏蔽罩在主板背面,可以无视!

图10 iPhone6被摔现复杂故障维修

  开机测试,大约1个小时左右,无问题装机,故障至此维修完毕!

网友:
辛苦了()多多学习大神们的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分析问题太牛了,,,我要学好原理!!!

网友:
板的材质太差,是吧

网友:
这思路,楼主很厉害啊,学习到了

网友:
这是个很好的经验,尤其是开机后开关按键没有功能,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啊,就是不知道何从下手

网友:
不错,理论扎实

网友:
为什么借电1.8V要加一个1K电阻呢,楼主说下是什么原理

网友:
楼主的理论加手工都是一流的   羡慕 嫉妒 恨啊

网友:
高手啊,手工也是厉害

网友:
大师级别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