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LT2657白屏后三道杠

楼主(2016-06-24):
一07年生产的长虹LT2657液晶电视,初始问题是白屏,检测屏供电保险,发现一端5v,另一端只有0.9V,检测保险居然还是导通的,果断更换后。它的后续电路中发现后面还有一颗贴片保险开路,果断更换后,白屏消失了,三道杠出现了,检查半天都没结果,供电,程序都正常,难不成是液晶挂了。有那个仁兄遇到这样的情况,帮小弟打通一下任督二脉。谢谢三道杠

网友:
液晶屏的问题吧。

网友:
这好像是屏坏了呀

网友A:
保险通的  还能一端5V   一端0.9V?  这么神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险通的  还能一端5V   一端0.9V?  这么神奇

就是这样牛逼,我都误判3次,如不不是带电测电压,完全就是回族偷猪,想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牛逼,我都误判3次,如不不是带电测电压,完全就是回族偷猪,想不到啊

好吧   对此我只能  双击666 加关注了

网友:
屏挂了 应该

网友:
典型的屏坏  没得修 直接报废

网友:
屏幕坏了 去压一下屏试试看找专业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