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fg981-w9

楼主(2016-06-24):
大概用半小时黑屏。灯管不亮了。换过灯管也一样。黑屏之后量原来12V 变成14V了。滤波电容也换了,没头绪了 。有朋友遇到这问题吗?

网友:
715g2594-2 这是电源板 板号

网友:
换过灯管了,就加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那你高压板有问题了,,,

网友:
不亮后  12V变成14V   是正常的    电源板空载的时候   12V  达到17V的也有   改个高压板上去吧

网友A:
测试灯管正不正常,要不换个高压板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灯管正不正常,要不换个高压板试下

现在去保护 目前一早到现在 还没黑 测试中

网友:
以前也碰到去保护就好了,就是不安全点

网友:
负载没工作时,电压是会偏高一点,正常,只要5V不变就没事

网友:
去保护只能试一下,还是要找出问题,这样保险一点,还是就是灯管全部都点下,用可调电源看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