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板子怎么整!

楼主(2016-06-24):
这机器客户说是被雷劈了。拿 来的时候屏不显。摄像头位置高温手摸不上。把摄像头去掉。屏不显。屏单测是坏了。换上新屏也一样不显。接下来怎么整!主板外接也正常!

网友:
求各位大大们给个思路!屏背光亮的话应该是供电正常!

网友A:
外界正常查屏接口供电 信号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界正常查屏接口供电 信号撒

谢谢大大……。我去下个点位查下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界正常查屏接口供电 信号撒

另外这摄像头发烫一般是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这摄像头发烫一般是什么引起的呢?

发烫肯定是短路了撒,你先修亮机再说,先不管摄像头

网友:
看看!有没有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C:
摄像头发热 屏线可能也坏了,屏线也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发热 屏线可能也坏了,屏线也换了吧。

我也是这么认为了。先订个屏线回来试试就知道了
我在想要是订个屏线回来还不亮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烫肯定是短路了撒,你先修亮机再说,先不管摄像头

外接是亮的。屏上的信号没示波器没办法测。给点思路。屏线已经在路上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桥挂了。给屏信号的那路给雷劈到了!

网友:
测测屏接口供电和信号吧。。打雷 而且劈屏上了  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