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反复自动触发

楼主(2016-06-24):
接机客户说开不了机,
接下来拆机可调电源跑马0.2瞬间掉电重启,CPU换过 桥换过 BIOS刷了  还是没解决,意见来点

网友A:
没出CPU供电吧?独显把独显供电电感去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出CPU供电吧?独显把独显供电电感去掉试试

道长真6

网友:
你这样灌水, 不怕被扣分吗?

网友:
是不是有供电不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