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V360 重启

楼主(2016-06-24):
有没有人遇到V360重启 今天遇到台  拆开发现显卡供电非常的烫 比显卡温度还搞  看到上下管是铁管  换了还是一样的  有没有遇到

网友A:
V360是个什么鬼,,这里是手机板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V360是个什么鬼,,这里是手机板块

郁闷  发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发烫的话  那电压产生了没有呢      可能显卡供电短路了

网友:
这个可以刷机试试 不行就换个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