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不进系统,界面有星星点

楼主(2016-06-24):
b470不进系统,面有星星点,这种可能是显卡吗,不是几年前的那种通病显存

网友A:
集显就是cpu坏了

网友A:
独显也可能是cpu  换了试试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B470的显卡很少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就是cpu坏了

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也可能是cpu  换了试试

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