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系主板四大主流芯片组的区别

楼主(2016-06-24):
100系主板四大主流芯片组的区别

  随着DDR4内存降价、H110主板全面铺货,各种新类型高速接口和存储产品也开始普及。100系平台逐步取代9系正式成为用户新装机的首选,然而你可能会在它们之间犹疑不决?那今天我们就来对比一下100系的四个消费级主流芯片组Z170、H170、B150以及H110到底有什么区别吧?
图一

图二

  四个100系芯片组从Z170到H110规模和功能依次递减、价格也相应依次递减,上面的扩展接口数量也只是标准设计,主板厂商可以根据产品定位设计出不同的功能,比如某些H110主板都可以有M.2接口,Z170也不是全都有M.2。
  由于芯片组限制了PCIe总线的数量,所以,高速接口的数量就被确定了。例如:B150芯片组共8条PCIe 3.0通道,高速M.2 SSD接口就占了4条PCIe 3.0通道,USB 3.1又占2条PCIe 3.0通道,还要兼顾SATA 3.0、USB 3.0、额外PCIe插槽等等的需求,所以期望一块B150主板上同时具备高速M.2和USB 3.1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这4个芯片组中,比较尴尬的是H170,夹在Z170和B150中间,要扩展性能比不过Z170、要实惠又比B150贵,导致用户和厂商都不太青睐它,除非价格压下来跟B150一样吧,才能重新被得到重视,因此H170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比较少推荐的。

四种芯片组性能基本相同

  由于现在的CPU集成度越来越高,能决定CPU性能发挥的功能——北桥、内存控制器等等已经全部收归CPU管理,主板只是CPU部分I/O功能的延伸载体,因此决定性能的只有CPU本身,跟芯片组无关。下图是四块同为超耐久系列的技嘉主板,简单跑分结果。

图三

高速存储设备的差别

  ①U.2 SSD接口
  U.2 接口,它之前叫做SFF-8639,支持NVMe标准协议,实现了高速低延迟低功耗,带宽从PCI-E x2变成了PCI-E 3.0 x4 达到了32Gbps,充分发挥SSD固态硬盘的性能,远超STAT的速度。
  搭载U.2 SSD接口的主板起码都要2000+,因此只有PCIe通道数充足的Z170主板才能配备。

图四 富豪的硬盘-Intel 750 U.2 SSD 400G

  可以看到超快的读写速度,远超SATA 3.0设备的速度!

  ②M.2 SSD接口
  普及度比U.2接口高,最高速率也达到了32Gbps,是目前的实际标准。在H110、B150、H170和Z170芯片组中都有出现,然而即使接口样子相同,它们的性能都不一定一样的。现在主流的M.2接口有两种,一种是9系主板时候就有的PCIe 2.0×2通道的M.2接口,理论带宽为4Gb/s;一种是100系主板带来的高速M.2接口,占用PCIe 3.0×4通道,理论带宽为32Gb/s。还要注意一些非主流的M.2 走的STAT总线,当然其性能就大大折扣了。由于占用的PCIe通道数比较多,H110上肯定会是老版的M.2类型,B150则两种都有可能。H170和Z170基本上都能配上PCIe 3.0×4的高速接口了。

  ③USB 3.1接口
  在以后对大容量存储需求越来越高的环境下,USB 3.1会显得非常实用。但由于也是占用比较多的PCIe通道数的缘故,能同时搭载高速M.2和USB 3.1的主板基本上只有Z170和H170能实现了,B150中只能是二选一,或者是USB 3.1+普通M.2的组合。
  此外,由于也是共用主板PCIe总线数,最常用的USB接口、SATA接口数量也会跟芯片组有关,一般H110的SATA 3.0接口只有4个,USB 3.0也是较少。

对多显卡的支持的差别

图五
  由于显卡对带宽的要求非常高,因此PCIe通道数较少的B150和H110基本上是不支持多卡的,一般有多卡需求的用户都会选择Z170甚至X99平台。

总结

  通过上面的解说,已经全面了解各芯片组之间的差别了吧?除了超频以外,这4种芯片组差别的关键就在于PCIe通道总线数量的多少,导致高速接口的有无和数量限制,正是这些限制才区分了芯片组的定位。
  因此,你可以根据下面的图片来做出最终选择:

图六 根据需求理性选择主板

  以上详细解说了Z170、H170、B150以及H110到底有什么区别,对普通用户而言就是高速存储接口的不同,性能几乎一样,相信你已经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做出了选择。

网友:
不错的帖子 加分

网友:
我的选择是H110,呵呵~~简单实用就好。

网友A:
200系的主板也出了,也是在100系的小改了,一下。这下又是继H81之后的一代好板啊

网友B:
自用的z77主板够我用到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用的z77主板够我用到报废了

可以自己修啊

网友:
很好的帖子啊。涨知识啊。学习了

网友:
好的啊又没坏,我是说可以一直用到报废了

网友C:
新主板 看起来好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系的主板也出了,也是在100系的小改了,一下。这下又是继H81之后的一代好板啊

200系列第一次听

网友:
请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主板 看起来好小啊

有大板

网友:
介绍的很明白,不错.....

网友D(2016-12-28):
H110和Z170的区别不光在于功能拓展,Z系列用料和做工才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H110和Z170的区别不光在于功能拓展,Z系列用料和做工才是重点

Z系列贵一点,我们这里装机一般使用的是h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