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11一体机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6-06-24):
Apple  A1311不加电维修

品牌 Apple

型号 A1311 (2011)

版号 820-3126-A  K60

故障 按开关无反应,不加电

早上一公司客户送来一台 Apple一体机说是用着的时候突然黑屏了,然后就再开也开不了。接过机器,通电瞬间插头是有火花的说明电源板坏的可能性不大,当然到底坏没坏还得拆机检测。苹果一体机拆装还是比较方便,找个吸盘从屏幕入手,过程就此省略。。。。。

取掉内屏镙丝后发现屏线掉了,内屏上面有很多指纹印,一问客户,客户才说找人上门看过,上门的人拆开屏幕后就说是要把机器带走回店里维修。客户不放心所以拒绝了!毕竟1W多的家伙多个心眼也是正常的。看了看板子确实没有拆动过的痕迹。排除是开关按键问题后,叫客户留机检测了。毕竟检测是需要花时间的!

下面进入正题,前面提到的,开关按键无问题,且开关有3.3V电压, J5010按下开关可以正常被拉低,但机器无任何反应,主板上的电源待机指示灯S5-LED(LED501)是亮的,其余灯无反应。先简单后复杂,CMOS放电试过均无效后。在论坛里下了图纸和点位。苹果的一体机显卡倒是修过不少,电路坏得不多。开关上有电压,且按下有正常的拉低,说明主板部分待机已经“正常”工作。此机器有单独电源板,电源板为主板提供了一个待机12V.主板600端口,1脚PP12V_G3H_ACDC,测量有正常的12V产生。2.3脚PP12V_S0_PS为0。此主电压要受主板开启信号控制才会输出给主板提供大电流工作。接下来到主板与电源板间的数据传输接口J601,第1脚为PS-ON开启PP12V_S0_PS电压信号,测量1脚有4.2V左右的电压,但按下开关时,此电压并没有被正常拉低。测试主板PP12V_S0_PS端对地500多无明显短路,所以强行将PS_ON拉低,发现电源板正常发出PP12V_S0_PS电压,但主板还是无反应。这里说明一点,题出在主板上,电源是没有问题的!主板给它发出开启信号,它都按命令照做了,而且输出电压都在正常值。由于是220V输入电压,不像我们平常修笔记本有可调电源参考电流,所以在测试时将ODD风扇接在主板上,这样比较方便。通过风扇的运转可以知道主板的大致工作情况,现在强行拉低PS_ON,风扇依旧不动,指示灯也无变化。

主板要想正常拉低PS_ON信号,与此信号相连的Q610要被导通才行,查1脚为0 ,所以此管不会导通DS也就不会拉低PS_ON信号。追查源头G极相的PM_EN_P12V_S0_FET也为0V.此控制信号又由U6900与门电路74LVC08控制而来。11脚要输出的条件就是13脚 12脚都要为高电平。测量此时13.14为3.3V 12脚为0,所以11脚条件不满足。当然也就不会输出高电平去导通Q610进而拉低PS_ON信号。继续追查源头12脚PM_PGOOD_DDR1V5_S3_REG,通过名称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信号跟内存1.5V-PG信号有关,由U7800 TPS51116芯片第13脚受R7820电阻上拉于PP3V3_S3_VRD的PG信号。测量13脚对地400左右,无明显短路,问题可能出在上拉,当然也不排除芯片本身有问题也会拉低PM_PGOOD_DDR1V5_S3_REG此信号,查了下图纸这个信号去到的地方也挺多,先简和复杂,所以先看看上拉PP3V3_S3_VRD电压如何?再去查PM_PGOOD_DDR1V5_S3_REG。这里的PP3V3_S3_VRD通过图纸找到,与此信号相连的地方也挺多, PP3V3_S3_FET  PP3V3_S3 BT PP3V3 S3   SMBUS SMC A PP3V3_S3_MINI  PP3V3_S3_PWRCTL,,,,PP3V3_S3_PCH。它们其他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到了不同电路,分别给它们另外取了名字以做区分而已。我们看看它们的源头还是只有一个PP3V3_S3,这个信号比较关键,所以我用特殊的颜色做了标记。这里的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为有了PP3V3_S3也就相当于有了PP3V3_S3_VRD。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找到PP3V3_S3从何而来,由谁产生?在图纸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Q8050转换MOS管(S5—S3),我们这里要注意Q8050后面的转换输出电压定义并不是我们刚说的PP3V3_S3,而是PP3V3_S3_FET。这里我们不需要去纠结,为什么?因为刚刚前面提到了PP3V3_S3_FET===== PP3V3_S3。我们的目标不变就对了!

PP3V3_S5_S3FET信号看起来似乎和待机有关联,带着我们猜想去查查图纸吧PP3V3_S5_REG  PP3V3_S5_PCH  PP3V3_S5_PCH_GPIO  PP3V3_S5_ROM PP3V3_S5_S3FET它们全是一家人,这里是前面提到的PP3V3_S3_VRD类似,它们去到不同的电路就给取了不同的名字,实质就是同一个东西。看看它的源头是PP3V3_S5===PP3V3_S5_REG一路追查,来到了待机芯片U7700 ISL62383.一开始就量到待机3.3V是正常产生的。转换不成功,要么是后级有过载,要么是就是转换条件不满足。查到这里,测量了Q8050转换管,这才发现一个大问题,L7710居然对地才17,这么低!!再打了下5V L7750对地150.两者相差这么远,难道是3V有过载了,所以引起主板保护不上电。(这里之所以前面从一开始没有去测量它对地值,就是因为它电压都产生了,所以我们一般都认为算是“正常”)。紧接着断开L7710电感,待机芯片这一边阻值变为150与5V待机对地相当。看来是有问题的,那就烧机吧。电压调到1.5V左右,苹果板子散热比较好,所以烧了好一会儿才感觉到南桥背面有微热,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南桥上面背了一个铝散热片,所以发热不明显。这里的南桥可能短路损坏引起待机电感偏低也刚好应证了前面查到的一个PP3V3_S3_PCH电压。问题找到了,那就报价给客户吧,沟通后客户同意了更换南桥芯片。接下来就不用说了---更换PCH-BGA.苹果板子散热好,更换PCH BGA所需要的温度比我们平常修到的笔记本主板要高,时间要延长10秒左右。细心操作便可,过程就不说了。

从拆开机器到找到问题,当找到问题源头时才发现,问题其实很简单,也走了一些不必要的弯路。还好路虽长了一些,但在维修的过程中我们又总结到了一些自身的问题。电压产生了且值正常也不并不代表就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在维修中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在下次遇到类似问题时就可能做到“秒杀了”。其实秒杀并不容易,通病是因为无数次的维修过程中慢慢总结出来的。此机维修过程并无什么技术含量,文中如有不对的地方也请大家帮忙指正,谢谢!维修重在分享,发帖不易,各位看官慷慨加分吧!(加分不会扣自己的下载分的哦),最后奉上此机pdf图纸,点位,BIOS程序。方便查找!

网友A:
文章转接过来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文章转接过来的吗

转过来的  擦  看不懂

网友:
真心看不懂  啊

网友:
苹果一体机的电源板维修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过来的  擦  看不懂

不是,从WORD里复制过来时,图片不行,现在又重新发了,

网友C:
贴子不会编排图片和文字,大家可以看下这个WORD版本的,比较清楚

网友:
最后是换了桥,解决。

网友D:
写得太复杂了 我都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子不会编排图片和文字,大家可以看下这个WORD版本的,比较清楚

贴子不会编排图片和文字,大家可以看下这个WORD版本的,比较清楚

7.59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3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得太复杂了 我都看不懂

呵呵,不会编辑帖子,

网友:
图纸,点位,方便大家查找,BIOS要明天上传了,今天超过容量了

A1311 板号820-3126-A 点位.zip

447.22 K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2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APPLE A1311 K60 820-3126-A.pdf

1.89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2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看这帖子  要折寿啊

网友:
一台同样的机器,背光闪,没修好。。。在x宝换块高压板

网友:
真心的看不懂

网友E:
看是有点吃力,不过有思路,图字交叉效果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是有点吃力,不过有思路,图字交叉效果会更好

不会编辑,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编辑,大家多包涵

网友:
楼主 看的好累啊 修过显卡  表示电路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最近接了个苹果显示器  不知道咋样 回头研究下

网友:
写得太多了

网友:
苹果一体机拆了半天拆不开  曰

网友F:
逆推不错  维修就是找到一个切入点  往前或往后进行排查

网友:
看得有点迷糊

网友:
这机器真难拆

网友:
还好吧,线比较多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逆推不错  维修就是找到一个切入点往前或往后进行排查

苹果修起来是比较麻烦,但也比较有价值去修好它

网友:
思路不错,看得好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修起来是比较麻烦,但也比较有价值去修好它

恩  比较烦苹果同一个电压老是改名字

网友G:
我想知道这个报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知道这个报了多少钱

850大洋,你觉得怎么样

网友(2020-03-13):
支持,多多分享一下经验,让新人学习学习。

网友(2020-08-17):
樓主思慮清楚,有條不紊啊~我已經看得頭昏眼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