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S700 不触发

楼主(2016-06-24):
联想一体机S700 不触发,主板上的灯可以亮,测公共端只有17.7V ,量接口也是17.7或更低正常应该是19V。可换电源或对电源进行维修

网友:
这其实都知道 只不过这种问题遇到的很少

网友A:
修好没啊?换店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说清楚下,楼住

网友B:
楼主到底想表达什么东西

网友:
不用修换电源就行

网友:
不懂  你想说明点什么?

网友:
电源坏也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到底想表达什么东西

换电源啊

网友:
换电源的啊    他提供的电压  达不到电脑的  19V   所以 坏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没啊?换店员还是什么问题?

换电源呗  修的太麻烦    步步划算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能修好!就是高手!

网友:
没见过这个机器,,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凑数的吧

网友:
会修电源的都知道 一般就是一个电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