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 229C4Q 按触摸开关无法开机。怎么判断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6-06-24):
飞利浦 229C4Q 按触摸开关无法开机。怎么判断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指示灯亮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亮了没有啊?

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亮了没有啊?

指示灯不亮,但12V供电是正常的!!没有代替的配件没办法替换测试!!

网友:
如果驱动板有问题,也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不亮,但12V供电是正常的!!没有代替的配件没办法替换测试!!

应该是驱动板故障,自己弄不了,就找人帮忙。

网友:
也就是说  按开关没反应是吧  如果电源板的供电正常   那就是驱动板的事了   还是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