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三星V84 MB VER B

楼主(2016-06-24):
希望能帮到大家、我今天刚刚遇到、故障不触发、原因键盘坏。献上BIOS

假三星V84 MB VER B.rar

假三星V84 MB VER B原备.rar

网友:
楼主好!我这里也有一台,加电不显示,加电有待机,但按开关无反应。把键盘拆掉用表针划,还是无反应。请问确定是键盘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A:
请问楼主的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的机器修好了吗?

绝壁键盘问题、你用电劲按开机键、应该可以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的机器修好了吗?

好了、客户拿走了

网友:
楼主 是什么问题  ,我的上电0.25   不显示  刷了也不行

网友:
刷了也是不显的

网友:
正在找这个……

网友(2020-05-15):
键盘接口是哪根针是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