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3不亮机,虽然修复,但是还是想骂人

楼主(2016-06-24):
街道一个HP CQ43机器,开机不亮机,电流表1.2左右,内外接都不显示,BIOS被人刷过,第一反应,BIOS刷坏了 重新刷,涛声依旧。各大电压都好的。正常估计这种问题是显卡。上机器加焊,机器加焊,最高问题上部235 下部245 ,跑完冷却。懒得装本上去直接外接,还是不亮,纠结了,各种查查查,最后神经病发作,装到机器上,内屏亮了,好了,外接还是不亮,郁闷。不管了,反正这个客户是不会用外接显示的,内接亮机就行了,装机测试吧。没弄明白,为啥外接不显示

网友:
外接切一下不行吗  在系统下设置有切换外接

网友:
测试正常么

网友:
显卡没加焊好吧,应该拆下来直接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