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4-e033tx开不了机

楼主(2016-06-24):
板号:DAR62CMB6A0 故障:待机0.02 按开关掉到0.01
维修过程:直接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没发现异常,但直觉像是哪里短路了,以前好像有遇到过其他机器出现类似情况,记得好像是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直接找公共点PD7  上的+VIN,找个电源头接上,可调电源电流马上跳上去了,果然找到问题了。接着电源小心翼翼的摸主板上的各个地方,居然都不烫,过了一会儿才发现屏线接口旁边有点微微发烫,干掉旁边两个电感,测试OK了!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这两个电杆是干什么的,不能说随便拆掉就行的!电杆不怎么坏,坏的是电杆连接的部分!

网友:
烧公共点烧出来的? 阻值正常啊

网友:
他应该打错字了  是电容

网友:
错了,不是电感,是电容

网友:
第一张图上 那不是两电容吗

网友:
烧鸡法,,有时手烫泡

网友:
还好我看了评论  没有被你误导

网友:
这样的维修小问题,给楼主表达出来好困难啊。

网友:
保护隔离  不是隔离保护  汗

网友:
保护隔离短路比公共点短路简单点

网友: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电感。。。。。打错字了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