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无待机

楼主(2016-06-24):
联想B460无待机。通病。R376电阻坏。换上之后。TPS5112313脚有5V电压。待机正常。但没有3V,5V.8脚有3.3V.17脚有5V.问是不是待机坏了。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BIOS的问题。需不需要刷桥的BIOS.只要刷EC的吗。求解答。

网友:
刷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
不触发刷EC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2016-08-13):
1和.6脚呢、有没有开启

网友:
你看看EN信号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