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有一种杯具叫能修好,却拆不下壳子

楼主(2016-06-24):
DELL 1440 看上家做的好事

哈哈上家是拆不开壳子才不修的吗?这是要逼死下家吗?

看来我也要跟他一样了,

补充内容 (2016-6-26 15:49):
你们这些减分的够了啊,要不要这么任性,不加分也就算了,还减分

补充内容 (2016-6-26 20:57):
根据各位大大总结出以下几大拆除方法,
手电钻钻掉螺丝法(这我没手电钻啊,还有就是真的不会坏主板?)
手电钻上反向钻头拆除法,坑啊拆个板子还要买套工具吗?
未完待续。。。

补充内容 (2016-6-26 21:03):
冲击钻法,话说这不是给墙打洞的吗?这样对待主板真的好吗?
神奇的橡皮筋法,这是什么鬼,第一次听说啊,要不要这么神奇
给螺丝与螺丝刀加锡法,话说烙铁真的伸不进去啊!

补充内容 (2016-6-26 21:07):
烙铁烫几分钟法,我还真是奇了怪了,还烫几分钟,煲汤吗?
风枪吹法,我哭了,客户还能答应吗?????
还有就是一手拿切割机,一手拿手电钻法,你们这些坏人!这板子还有得救???

补充内容 (2016-6-26 21:13):
剪刀剪个洞,再伸钳子法,这还算是修吗?这是破坏好吧!!!
185楼的热胀冷缩法,你可以脱离地球人是思维了,我就服你一个
用一字螺丝刀在螺丝上划个痕迹出来法,5555你来帮我划一个看看,大神!

补充内容 (2016-6-26 21:19):
上轮滑油,在用螺丝刀法,终于有靠谱的了~~~
用台钻法,看127楼,厉害确定这板子不会坏?????
最后就是水分法了,这种办法到底有多厉害?大家请往下翻,哈哈哈哈哈哈哈

〆鹧鸪﹏哨、 -2 就是任性
9751670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永不放弃LYH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HUANGGFJ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wanb -1 楼主真操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

学徒33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风华浊世 -2 哈哈哈哈
89757A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H55 -5
琪维PC -2 坚决打击捣乱份子
钱大毛 -1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竹竿小侠 -2
htceos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资安通 -2 哈哈哈哈哈哈
小小菜鸟,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

zhourongjian123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luanshils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2206807866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锐杰电脑3 -2
学徒33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a5541155 -1 看着大家减分减的好爽好爽的,我也来一发,.
chenhaolong1990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89757A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佳欣办公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A:
盖里面怕什么?直接烙铁烫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盖里面怕什么?直接烙铁烫掉

烫掉之后螺丝锁住主板,效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
手钻把螺丝头钻掉

网友B:
慢慢拆不。。用尖嘴钳

网友:
没手钻,,,这么暴力真的好吗?

网友:
用手枪钻加反向钻头就可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慢慢拆不。。用尖嘴钳

要不你帮我钳一下,那么小的洞伸不进去啊。。

网友C:
修好了还拆它做什么呀

网友:
烫掉之后,螺丝还是锁住主板的,一样拆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还拆它做什么呀

建议你再读一遍标题

网友:
直接下面壳子烫

网友:
很好很强势

网友:
  遇到过 找头大点的螺丝刀。。  实在不行和客户说下 暴力拆除

网友:
直接暴力拆机

网友:
手钻,以前遇见过,慢慢搞,能弄下来

网友D:
我能告诉你  有一种办法叫橡皮筋的吗

网友:
楼主是怎么拆开的呢,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
什么跟他一样了 你到底拆没拆下来

网友:
太多了这种事情。

网友:
把里面的壳子弄烂就是喽

网友:
直接烙铁烫掉

网友:
弄下来了吗?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暴力后主板也挂了。

网友:
慢慢搞,能弄下来

网友:
先上点煤油,磨把合适的一字批,简单的事情

网友:
把那一小块割了就行

网友:
这个非常非常不好搞,几年前还记得我亲戚的手机嫌贵不修了,修手机的师傅也把他的螺丝搞成这样。后来搞了好太劲也没拆到,只好暴力了

网友:
用烙铁把把外壳烫下来就好办了   螺丝直接用老虎钳拧

网友:
那刀子,刻一个一字出来,再用一字螺丝刀拧下来,但就是相当麻烦的。

网友:
搞个一字螺丝刀慢慢敲呗

网友: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我都是硬拉掉  反正也是坏的  打不了更坏  (慢慢的硬拉   防止吧旁边的东西碰掉)

网友:
楼主己经修好了,拆不拆的下能修好就行

网友:
冲击钻不够大啊

网友:
经常遇到这种烂机器

网友E:
把螺丝边上的壳子剪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把螺丝边上的壳子剪掉

螺丝会继续锁住主板,主板螺丝会继续锁住D壳,然后一样拆不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螺丝会继续锁住主板,主板螺丝会继续锁住D壳,然后一样拆不开

把壳剪了,露出螺丝头,就可以用斜口剪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壳剪了,露出螺丝头,就可以用斜口剪夹了

那得有多不堪入目啊,D壳得报废啊

网友:
拿把剪刀  旁边塑料转一圈 不就下来了

网友G:
楼主弄开没有 我每次碰到这情况都是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弄开没有 我每次碰到这情况都是放弃了

弄开了,6脚螺丝刀慢慢弄出来的

网友:
你可以先紧一紧然后在转,。。。

网友:
强拆 跟客户解释一下

网友:
慢慢拆   总会拆下来的

网友:
经常遇到打滑的螺丝 好蛋疼

网友:
真的打不开只有磨掉那个螺丝,装时少一两个没有问题的,又不是汽车怕开着开着就散架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能告诉你  有一种办法叫橡皮筋的吗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问题虽小,却难死老师傅啊

网友:
用尖嘴钳弄开过一个 费时间啊

网友:
电钻最省事,没有可以借一个啊,装修的、铝合金加工之类的地方都有

网友:
我曾用小平口磨一下,使其有能刮动感,力度稍大点就得行。

网友:
我不怕报应,再扣你。

网友:
我一般用电动螺丝刀,按死,反转强钻几十秒要么把螺丝头磨完,要么自己就下来了。成功N次了。

网友:
我遇到的这种情况不少,但是我有办法搞定,百分之90的成功率,主要是螺丝滑的不是很平那种、用电动十字螺丝刀(平常拆笔记本的那种)。把力度调到20%这样,插进螺丝,用点力气。按开关,让它振动,螺丝就慢慢就会出来。(关键在于掌握力度,还有不能让它转动,就是把它振出来的那个意思。)

网友:
用烙铁把外壳烫一个洞 螺丝孔的位置就可以露出来,外壳就可以拆掉了!

网友:
可以往螺丝那里融点锡,然后锡没凝固之前把螺丝刀赶快放上去,这样就有一个新的槽了

网友:
保险的话  就拿个刻刀划出两个道用平口螺丝刀     我的都是烙铁 再不行就上电转

网友:
我会告诉你遇到这种情况我会用电钻吗

网友:
直接风枪伺候

网友:
只能暴力解决了

网友:
淫才啊 你们

网友:
笔记本也有用这样奇怪的螺丝。

网友:
支持暴力拆机

网友:
以前我拆过一个键盘,也是这种情况,锁键盘的螺丝拆不下,最后跟朋友借了手钻把螺丝毁掉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

什么橡皮筋?啥意思

网友:
可以的,哈哈哈!

网友:
烙铁烫掉比电钻打掉更安全

网友:
烙铁很强势

网友:
楼主,看你扣分我好难过,哈哈哈

网友:
手钻 钻会不会螺丝高温把他烫化了

网友:
楼主是怎么搞定的啊!

网友:
电砖搞起,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
烙铁樘开再说

网友:
这个不是上次我搞过的嘛 原谅我拆不下来

网友:
搞这样的坏螺丝要用进口的螺丝刀,

网友:
用最小的一字螺丝刀,使劲按进去,先紧一下,再松,稳稳的下来的, 还要用手钻吗?

网友:
之前碰过底壳这样的  直接烙铁挂掉边上

网友:
我用电批开到3档,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顶一下73#这方法我试好多次了

网友:
楼主说平这么高  这个难不住你的。。。看你表情都知道   还这么悠闲的吃着饭呢。

网友:
汗了。暴力点。

网友:
后面那张图是用刀片割?

网友:
用尖嘴钳  能拆

网友I:
客户看到了估计不会找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客户看到了估计不会找你了

????上家弄成这样的,还能怪我喽?

网友:
平口螺丝刀没试试吗    我都是这样拆

网友:
跟客户沟通后。想办法拆掉。这个应该是有办法的

网友:
螺丝把板子顶穿了?板层看你怎么弄。

网友:
用烙铁简单得很 加热螺丝就好了

网友:
这种和客户说明情况可以选择强制破坏螺丝

网友:
用锡丝焊接上去一个螺丝继续扭啊,你没尝试?

网友:
想办法加热下就好整了。

网友:
慢慢研究一下,没有拆不开的

网友:
螺丝上喷一点除锈剂

网友:
用烙铁烫下来

网友:
这个用台钻打,钻头是那种麻花钻,一钻就搞定

网友:
如果是我就用烙铁烫

网友:
没啥好方法 暴力行动把

网友:
这个直接烙铁上···很好拿··

网友:
打滑丝了很麻烦的,实在拧不动就直接用洛铁烫

网友:
这个螺丝有点难度。。建议用差不多的平口试试

网友:
只能用手电钻搞定。。。。

网友:
哈哈哈 笑死了,上家真6

网友:
遇上这样的情况 只能暴力拆解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 当时差点把机子砸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
我遇到过。。最后直接翘了

网友:
我看看这个就直接手枪钻钻眼了

网友:
楼主 给你个建议, 我有次遇到你这样的问题, 我直接用砂轮机把螺丝磨掉了拿出来的,你不要给我说砂轮机很大个,我配图片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