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RE V5 ZQK独立N14P DA0ZQKMB8E0 REV E U39 EC OK备份

楼主(2016-06-24):
ACRE V5 ZQK独立N14P DA0ZQKMB8E0 REV E  U39 EC OK备份ACRE V5 ZQK独立N14P DA0ZQKMB8E0 REV E  U39 EC OK备份ACRE V5 ZQK独立N14P DA0ZQKMB8E0 REV E  U39 EC OK备份  淘宝买的 绝对OK

ACRE V5 ZQK独立N14P DA0ZQKMB8E0 REV E U39 EC OK备份.rar

网友:
下个试试,我的不跑马

网友(2016-08-21):
下载看看可以用不?

网友:
S正好需要

网友(2017-08-23):
正好需要,下个试试

网友(2017-10-15):
我的是南桥的问题slj8c更换后好了

网友(2018-03-23):
高手在民间,太强大了,下个试试了

网友:
不好用   刷上都不亮了   原来按上才亮

网友:
bios好用                           操作失误

网友(2018-05-16):
下来试一下我的是跑0.6到0.8来回的跳

网友(2018-09-20):
我的是开机到0.8左右不亮  刷了这个以后就亮了而且亮机很快   可以放心下载

网友:
这个只有一个4M的BIOS,刷了亮机还是慢,BIOS是好的,进系统一切都正常,控制开机的应该在 2M的那个BIOS里,不知道上面楼是怎么测的、、、、

网友(2019-06-18):
我遇到个电池直接按开不行,接外接电源可以自动通电,用起来没任何问题,EC换过也没搞定

网友(2021-12-06):
BIOS   是好的    刷上秒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