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1610复印空白页有横杠,请大神指导!

楼主(2016-06-24):
理光1610复印空白页有横杠,请大神指导!

网友:
打印还是复印

网友:
复印,打印都有

网友:
用中断法,看看鼓芯有没有字。还有查显影和鼓芯有没有旋转 如果有在查高压

网友A:
理光1610是用充电辊的,先看下鼓芯刮板下废粉是不是满了。

网友B:
感觉刮刀的问题吧。。

网友:
先确定打印还是复印   打印也有 那么查打印部分

网友C:
硒鼓刮板老化,直接换刮板就好了。有的是天气凉刮板塑胶硬,多复几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光1610是用充电辊的,先看下鼓芯刮板下废粉是不是满了。

刮板,鼓芯充电辊
都换了,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刮刀的问题吧。。

刮板,鼓芯,充电辊都换了,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硒鼓刮板老化,直接换刮板就好了。有的是天气凉刮板塑胶硬,多复几张就好了。

刮板,鼓芯,充电辊都换了,还一样

网友:
激光器看看吧

网友(2016-07-26):
半自检就能确认是不是鼓的问题啦,感觉不是激光器的问题,激光器的话应该是很直很密的黑线,而且会跳代码的,这个怎么看都响是鼓刮板的问题呀,用手转一下鼓芯看刮的干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