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tpn-f113奇葩开机掉电,触发后NBSWON1#一直为低电平直至掉电

楼主(2016-06-24):
Ehp tpn-f113开机掉电, 版号 OSAMU2_SHB_HPC 。四代I5 4200M,独显。IO KB3940QF A1.SB SR47E.开机后刚显就掉电。此机找不到图纸。跑线路后IO PIN114为NBSWON1#。触发后NBSWON1#一直为低电平直至掉电,掉电后恢复3.3V,能再次触发,现象一样。BIOS重刷过,上拉10K电阻换过,IO换过,无果。请教高手如何下手,影响NBSWON1#的还有那些?谢谢,没有图纸,没法进行下去了

网友(2016-07-25):
EC和南桥的点对点

网友:
已经放弃了,还给客户了。同行机,不搞了

网友(2019-05-24):
KB3940 a1 那个图纸上有这个IO哦

网友(2020-06-30):
反复按开机键有时能开,AM5000IBJ44HM

网友(2020-09-07):
4代的本,桥坏的很多,南桥很爱坏

网友:
南桥很小的一颗芯片,很容易坏

网友(2022-04-30):
我的也是一样的,NBSWON1#为低电平,不开机,之前可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