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41

楼主(2016-06-24):
故障:不能触发,无待机3.5V。
图纸,待机芯片51125的供电正常,1脚和6脚的3.5V开启为无电压,所以不能发出待机3 5V
开启信号来自于EC的101脚(KB9010QF)KBC3_SUSPWR。此脚无电压。正常情况下,待机下位1.5到1.8V。
问题出在EC,经测量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EC就会开始读自身程序,配置脚位,发出待机3 5V的开启信号。
101脚无电压,是EC自身的程序损坏,所以不是配置脚位,刷写EC自带的程序后,故障解除,经测试无任何异常。
到此维修结束。新手初来咋到,写的不好 望见谅。老鸟略过。

网友A:
EC 自带程序的,这个不好刷啊

网友(2016-08-06):
除了网上的809F能刷,其它的编程器可以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自带程序的,这个不好刷啊

可以的,编程器有刷EC的工具

网友B:
我的普通的能刷不??我都不知道怎么的 这机器是上单0.2不显示 电压都出来玩了的 ec是同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普通的能刷不??我都不知道怎么的 这机器是上单0.2不显示 电压都出来玩了的 ec是同一个

普通的刷不了 待机正常的话就别考虑这个了

网友B:
我也觉得 以后这些机器只有修修不开机和缺电压的了 不跑码的怎么修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 以后这些机器只有修修不开机和缺电压的了 不跑码的怎么修嘛

可以修呀  买一个编程器也就两三百块钱 一两台机器就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修呀  买一个编程器也就两三百块钱 一两台机器就回来了

我只所以刷这个EC的程序是因为EC要在供电时钟复位正常情况下 要读取自身程序才能配置脚位。才能去开始3、5V

网友(2017-08-03):
楼主,编程器怎么飞线呀。。。。。。

网友(2017-09-11):
楼主技术牛轰轰,有没有用过希尔特500P,能不能识别这个芯片?